单片机串口初始化程序 这样子写对吗?

楼主(2020-03-03):
void UART_Init()
{
        SCON= 0x50;
        PCON=0x01;
        TMOD= 0x01;
        TH1= 0xFD;
        TL1= 0xFD;
        TR0= 1;
        EA=1;
}
这样子写对吗?

网友A:
显然不对
void UART_Init()
{
        SCON=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PCON=0x01;            //此处如果是SMOD=1 应该PCON=0x80
        TMOD= 0x01;          //T0方式1,T1方式应该为2,所以TMOD=0x21;
        TH1= 0xFD;
        TL1= 0xFD;
        TR0= 1;                 //用T1做波特率发生器时,要TR1=1
        EA=1;                   //
}
这样子写对吗?

网友B:
楼上已经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对
void UART_Init()
{

正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