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一下单片机+LCD12232显示的字体为什么是镜像的

楼主(2020-03-03):
根据lab8000用proteus仿真的 刚刚接触这个LCD,可能连线不对,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PD1 61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_;
unsigned char Code_;
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LCDData;

xdata unsigned char CWADD1 _at_ 0x8000;
xdata unsigned char DWADD1 _at_ 0x8001;
xdata unsigned char CRADD1 _at_ 0x8002;
xdata unsigned char DRADD1 _at_ 0x8003;

xdata unsigned char CWADD2 _at_ 0x8004;
xdata unsigned char DWADD2 _at_ 0x8005;
xdata unsigned char CRADD2 _at_ 0x8006;
xdata unsigned char DRADD2 _at_ 0x8007;

code unsigned char EETAB[ ][8]={
    {0x38,0x44,0x44,0x44,0x44,0x44,0x38,0x00},
    {0x10,0x30,0x50,0x10,0x10,0x10,0x7c,0x00},
    {0x38,0x44,0x04,0x08,0x10,0x20,0x7c,0x00},
    {0x78,0x84,0x04,0x38,0x04,0x84,0x78,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CCTAB[][32] ={
    {0x00,0x04,0xe4,0x24,0x24,0x64,0xb4,0x2f,
    0x24,0xa4,0x64,0x24,0x24,0xe6,0x04,0x00,
    0x00,0x00,0x7f,0x04,0x05,0x05,0x05,0x7f,
    0x05,0x05,0x05,0x25,0x44,0x3f,0x00,0x00},

    {0x00,0x04,0xe4,0x24,0x24,0x64,0xb4,0x2f,
    0x24,0xa4,0x64,0x24,0x24,0xe6,0x04,0x00,
    0x00,0x00,0x7f,0x04,0x05,0x05,0x05,0x7f,
    0x05,0x05,0x05,0x25,0x44,0x3f,0x00,0x00},

    {0x00,0x04,0xe4,0x24,0x24,0x64,0xb4,0x2f,
    0x24,0xa4,0x64,0x24,0x24,0xe6,0x04,0x00,
    0x00,0x00,0x7f,0x04,0x05,0x05,0x05,0x7f,
    0x05,0x05,0x05,0x25,0x44,0x3f,0x00,0x00},

    {0x00,0x04,0xe4,0x24,0x24,0x64,0xb4,0x2f,
    0x24,0xa4,0x64,0x24,0x24,0xe6,0x04,0x00,
    0x00,0x00,0x7f,0x04,0x05,0x05,0x05,0x7f,
    0x05,0x05,0x05,0x25,0x44,0x3f,0x00,0x00}
};

void WriteCommandE1(){
    while(CRADD1 & 0x80);
    CWADD1 = Command;
}

void WriteDataE1(){
    while(CRADD1 & 0x80);
    DWADD1 = LCDData;
}

void ReadDataE1(){
    while(CRADD1 & 0x80);
    LCDData = DRADD1;
}

void WriteCommandE2(){
    while(CRADD2 & 0x80);
    CWADD2 = Command;
}

void WriteDataE2(){
    while(CRADD2 & 0x80);
    DWADD2 = LCDData;
}

void ReadDataE2(){
    while(CRADD2 & 0x80);
    LCDData = DRADD2;
}

void Init(){
    Command = 0xe2;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Command = 0xa4;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Command = 0xa9;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Command = 0xa0;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Command = 0xc0;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Command = 0xaf;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

void Clear(){
    unsigned char i, j;
    i = 0;
    do{
        Command = (i + 0xb8);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Command = 0x00;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j = 0x50;
        do{
            LCDData = 0x00;
            WriteDataE1();
            WriteDataE2();
        }while(--j!=0);
    }while(++i!=4);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i, j;
    i = 20;
    j = 0;
    do{
        do{
        }while(--j!=0);
    }while(--i!=0);
}

void WriteCHN16x16(){
    unsigned char i, j, k;
    i = 0;
    j = 0;
    while(j<2){
        Command = ((Page_ + j) & 0x03)|0xb8;
        WriteCommandE1();
        WriteCommandE2();
        k = Column;
        while(k < Column + 16){
            if(k < PD1){
                Command = k;
                WriteCommandE1();
                LCDData = CCTAB[Code_][i];
                WriteDataE1();
            }
            else{
                Command = k-PD1;
                WriteCommandE2();
                LCDData = CCTAB[Code_][/i][i][i];
                WriteDataE2();
            }
            i++;
            if(++k >= PD1*2) break;
        }
        j++;
    }
}

void main(){
    Init();
    Clear();
    Page_ = 0x02;
    Column = 0x00;
    Code_ = 0x00;
    WriteCHN16x16();

    while(1);
}

网友A:
那就取模的时候先镜像一下,显示就是正的了

网友B:
程序没错。很久以前做过,仿真就这样是镜像 的,同样程序放实物就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错。很久以前做过,仿真就这样是镜像 的,同样程序放实物就正确的。

大佬,那您能帮我看下我定义的应该是在第二行第一位的位置,为什么在中间呢

网友C:
小哥,你是在做汉字滚动的设计吗

网友D(2021-12-24):
不同厂家生产的屏方向不同

网友E:
程序设置180°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