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teus的stm32的ADC采集电压并用串口显示问题

楼主(2020-03-03):
我想用proteus仿真stm32的ADC功能(中断),但是之前解决的串口问题又来了,什么也不显示。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显示的时候只显示整数,电压值是分数的统统不显示,百思不得其解,向各位大佬求助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bsp_rccclkconfig.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HSE_SetSysClk( RCC_PLLMul_9 );
        HSI_SetSysClk( RCC_PLLMul_14 );

        MCO_GPIO_Config();
        RCC_MCOConfig(RCC_MCO_SYSCLK);
        // 配置串口
        USART_Config();

        // ADC 初始化
        ADCx_Init();

        printf("\r\n ----这是一个ADC单通道中断读取实验----\r\n");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4X \r\n",
                       ADC_ConvertedValue);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printf("\r\n\r\n");

                Delay(10000);
        }
}
/*********************************************END OF FILE**********************/

网友A:
有人说,proteus仿真STM32时钟频率太高的话容易失败,我估计时钟频率的问题,我还从没使用过HSI,没细看你最后频率是多少。另外没看出你的程序中ADC_ConvertedValue的值怎么来的。

网友A:
没见怎样得到转换值的,没函数,也没见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proteus仿真STM32时钟频率太高的话容易失败,我估计时钟频率的问题,我还从没使用过HSI,没细看你 ...

protues里用HSE总是输出乱码,时钟频率,波特率一样也显示不出来,使用HSI再把时钟频率调到56MHz及以下就能正常运行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压采集是在中断里面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if (ADC_GetITStatus(ADCx,ADC_IT_EOC)==SET)
        {
                // 读取ADC的转换值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x);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x,ADC_IT_EOC);
}

以下是设置中断的函数
static void AD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优先级分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我估计是proteus的支持问题,这方面例子很少,我弄过一个可以在原子开发板上跑的串口接收中断的例子挪到proteus上,串口接收中断不[看到运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找个板子试试吧em06]

网友B(2020-05-25):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串口不显示采集数据,感觉应该是printf的问题,我的一加上printf 串口就不显示数据了

网友C(2020-07-28):
引用 楼主:
protues里用HSE总是输出乱码,时钟频率,波特率一样也显示不出来,使用HSI再把时钟频率调到56MHz及以下就 ...

仿真总是失败,总是缺少debug文件,该如何解决

网友D(2021-12-30):
这个例程没有问题,你可以在51黑里下载一个例程做对比,这样才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