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佬们这样的SO2气体传感器能套用那些MQ系列气体传感器单片机代码吗

楼主(2020-03-03):
SO2传感器详情如图

网友A:
它有介绍啊,气体的浓度不同模拟信号,也就是电压不同,你需要用单片机的ADC采集功能去采集传感器模块的输出电压,然后用采集到的数据结合输出电压与浓度的关系图,自己拟合浓度的计算公式。如果你用51单片机,需要另外购买A/D转换模块去采集电压。

网友B:
你好!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替换;
模块输出形式分DO和AO两种。

网友C:
可以啊,不过需要配合A/D转换器使用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替换;
模块输出形式分DO和AO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