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始终出现error c129;missing‘;’before‘<’

楼主(2020-03-03):
输入正确的代码编译完始终报error c129;missing‘;’before‘<’不知道错在哪里?

楼主:
第一张图错了

网友A:
你点下这一行错误代码,上面你写的程序会标出是哪行错误。应该是少打了个符号吧。把程序一起截图呀

网友B:
就是缺少了分号吧,格式问题。点击error会跳转到错误的那一行。注意区分中英文

网友C:
学会看简单的英文提示--缺少“;”在“<”之前,提醒的很明白了。你代码的某一行结尾忘记写:了,仔细检查代码,或者双击提示的错误,有些错误编辑器可以自己快速定位到错误代码所在位置。

网友D:
无程序,怎么帮你?猜想?
楼主这样提问很难得到实质性答案。

网友E:
你截图截得真漂亮,代码一行都没有

网友F:
缺少;或者你使用的是中文下的;keil无法识别。

网友G:
应该是在程序的某处缺少了一个分号,自己检查一下"<"之前是不是少了分号

网友H:
点一下错误,会显示在代码中的错误具体位置,错误一般在before前面

网友I:
无程序,怎么帮你?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