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比较好用的,免螺丝刀,快速接线端子,大功率和信号线

楼主(2020-03-03):
如题,大家在PCB板上都用什么端子啊,大功率的,能过几A十几A电流的端,免螺丝刀,快速接线端子,大功率和信号线

网友A:
大功率,你只要选择孔径较大,孔距较大的接插件就可以,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并且能承受大电流就可以,看你怎么选择的

网友B:
PCB上焊一排偏插片,接线用带橡胶套的母插头,大部分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你只要选择孔径较大,孔距较大的接插件就可以,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并且能承受大电流就可以,看你怎么 ...

要么拔插不方便,要么就是接线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焊一排偏插片,接线用带橡胶套的母插头,大部分是这样处理的

拔插线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焊一排偏插片,接线用带橡胶套的母插头,大部分是这样处理的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但是拔插费力

网友C:
有不需要螺丝的电线接线柱。 但是,许多工业应用仍然喜欢将螺丝柱用于大电流电线。

网友D:
可以看看万可的2604、2606和2616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