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MCU常用延时,16进制转10进制程序等

楼主(2020-03-03):
常用函数:
    1. 延时函数;
    2. HexToDec(unsigned char uHex);//16进制转10进制
    3. DecToHex(unsigned char uDec);//10进制转16进制
     4.时钟框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C\\ISD51_U1.h"
#include "..\\INC\\basic.h"

#include "..\\INC\\SST89.h"
#include "..\\INC\\ProcessCommu.H"
#include "..\\INC\\CommunicationExt.h"

idata struct SSysTimer sSysTimerV;

//extern xdata struct SSysTime SSysTimeV;                         /* 系统时间 */

bit        bNet1CpuStateFlag = 0;
bit        bNet2CpuStateFlag = 0;
bit        bNet3CpuStateFlag = 0;
bit bDisplayCpuStateFlag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time)          // 1000 is equal 1000ms when crystal is 36MHz
{
    unsigned char i;

        ISDdisable();

    while((dtime--)!=0)
    {
         for(i=0;i<246;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ISDenable();

}

void InitSys(void)                                 /*init 8031*/
{
        WDTC = 0;                                                                           //禁止Watchdog

        WDTD = -100;                                                                           //禁止Watchdog

        //unsigned int timer2_baud;
        // ISD51 makes use of Uart1 or Uart2 based on header file & object file used
        T2CON  = 0x34;                // Use Timer 2 as baudrate generator
                                                // This sets Uart1 to use timer2 baud rate
    PCON  |= 0x0C;                 // Set UART2 to user timer2 baud rate
//        RCAP2L = 0xE0;                // 19200  at 20M  0xE0
        RCAP2L = 0xC0;                // 19200  at 40M  0xC0,19200
        RCAP2H = 0xff;
        SCON   = 0x50;      // enable first serial UART & receiver

        EX0   =0;
        EX1   =0;

        ET1   =0;

        TR1   =1;

        IE = IE & 0x18;
        EA = 1;             // 开放中断

        TMOD = 0x12;                             //T0 :自动载入 ; T1:16 定时器

        TH0 = 0xFC;                        //old is 0xFD
        TL0 = 0xFF;
        IT1 = 1;
        EX1 = 0;                                                                //禁止IAP中断
        EPCA = 1;                                                                //使能PCA中断

//中断优先级
        IP  = 0x40;                                                                //PCA中断优先级最高
        IPH = 0x18;                                                                //串口和定时器1中断优先级次高

        CCAPM0 = 0;
        CCAPM1 = 0;
        CCAPM2 = 0;
        CCAPM3 = 0;
        CCAPM4 = 0;

        TR0 = 1;

        TR1   =1;
        ET1   =0;
        ET0   =0;

}

void ProcessSystimer(unsigned char uVal)
{
        static unsigned char uNum = 0;
        code unsigned char uAdjustNum[3]={15,15,5};
        static unsigned char uIndex=0;

/*
        uNum=uNum+ uVal;

        if(uNum<uAdjustNum[uIndex])
                return;
        uNum = uNum-uAdjustNum[uIndex];
        uIndex++;
        if(uIndex>=3)
                uIndex=0;
*/

        uIndex++;
        if(uIndex==3)
                uIndex = 0;
        else
                return;

    sSysTimerV.uMillisecond++;

    if(sSysTimerV.uMillisecond>=1000)
    {
                sSysTimerV.uMillisecond = 0;
        sSysTimerV.uSecond++;
        if(sSysTimerV.uSecond>=200)
        {
            sSysTimerV.uSecond = 0;
        }

    }

}

unsigned char HexToDec(unsigned char uHex)
{
    unsigned char uTempVal;

    uTempVal = (uHex/16)*10+uHex%16;

    return uTempVal;

}

unsigned char DecToHex(unsigned char uDec)
{
    unsigned char uTempVal;

    uTempVal = (uDec/10)*16+uDec%10;

    return uTempVal;

}

unsigned int GetTimeInterval(struct STimeInterval * ptsTimeInterval)
{
         xdata unsigned int iCurrentTime;

     iCurrentTime = GetCurrentTime();
     if( iCurrentTime >= ptsTimeInterval[0].OldTime)
         ptsTimeInterval[0].Interval = iCurrentTime - ptsTimeInterval[0].OldTime;
     else
         ptsTimeInterval[0].Interval = 20000 + iCurrentTime - ptsTimeInterval[0].OldTime;

     return ptsTimeInterval[0].Interval;

}

unsigned int GetCurrentTime()
{
         xdata  struct SSysTimer sCurrentTimeV;

     sCurrentTimeV.uSecond      = sSysTimerV.uSecond;
     sCurrentTimeV.uMillisecond = sSysTimerV.uMillisecond/10;

//ISDwait();

     sCurrentTimeV.uTime = sCurrentTimeV.uSecond*100;
     sCurrentTimeV.uTime = sCurrentTimeV.uTime + sCurrentTimeV.uMillisecond;

     return sCurrentTimeV.uTime;

}

网友A(2021-07-15):
这16进制转10进制的程序也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