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串口3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
同一个程序,烧在最小系统里的结果与烧在开发板里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 ?请大神指导。
最小系统在串口助手显示结果正常如下:

开发板连接串口助手显示结果不下确,结果如下:

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bit busy;
sbit RS485_DIR = P0^4;
uchar tmp=0xf0;
void UartWrite(uchar dat);
void ConfigUART(uint Baud)
{
   RS485_DIR=0;
     P0M0=0x02;
  P0M1=0x00;
    S3CON = 0x10;
    AUXR |= 0x14;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8;
}
void main()
{
     P_SW2 = 0x00;
     ConfigUART(BAUD);
    IE2 = 0x08;
    EA = 1;
     while(1)
     {
      UartWrite(tmp);
     delay(10000);
     }
}

void Uart3() interrupt 17 using 1
{
if(S3CON & 0x02)
    {
   S3CON &= ~0x02;         //清除S3RI位
   busy=0;
    }
if(S3CON & 0x01)
    {
   S3CON &= ~0x01;         //清除S3RI位
   tmp=S3BUF;
   P1=tmp;
}
}
void UartWrite(uchar dat)
{
RS485_DIR=1;
   while(busy);
   busy=1;
   S3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3数据寄存器
     delay(5);
   RS485_DI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