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204s单片机的水晶倒计时牌制作 附代码

楼主(2020-03-03):
基于stc15f204s的水晶倒计时牌
第一次在这发帖,如有不周请指正!

以前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神操作,就是把搭棚电路封装在滴胶里,美观耐用且防止氧化。与其说是电路制作,我觉得是艺术品。寒假正好没事干,就搞了一个倒计时牌,把之前学的51单片机知识用一用,顺便督促一下自己珍惜时间。
刚开始是想用 STC15F104E(因为买多了)【注意,这个单片机内部定时器是T0和T1,跟现在的新产品不一样】 ,做了几个功能发现到处出bug,而且下载器里面没有这个型号,数据手册里面也只不过提了一两次。后来一查发现这个型号早已经停产了,而且它的定时器和外部中断由BUG(怒)。于是换了个stc15w204s。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计划在面包板上先做程序,调试好确定管脚分配后再搭棚。面包板接触不好(通病),所以做了个单片机转接座:

单片机转接座

单片机转接座

实验用面包板

实验用面包板

程序不是很复杂,有的地方有点啰嗦(大神勿喷),这里简单解释一下,整体思路是单片机驱动hc595,595驱动三位数码管的段,单片机用9012扩流驱动数码管的位,int0借1838b红外接收,再加上ds1302时钟芯片和ds18b20温度芯片,还剩一个管脚接了rgb自闪灯(本来可以接红外发射实现数据双向传输的,不过我懒得写程序和功能了)平时单片机就是while(1)等待,刷新、ir接收什么的全靠两个定时器T0 T1和外部中断0触发。红外接收程序是我自己想的,非常繁琐(本可以简单一些,不过我这么写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误触发)。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STC15.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sfr WDT_COUNTER = 0xc1;//【下载的时候请勾选‘上电复位由硬件启动看门狗’】
//sbit CLR_WDT = WDT_COUNTER^5; //软件置1,防止误杀
/*
STC15w204s单片机,。数码管共阳,0亮1灭。
使用两片74hc595扩充管脚数目,连接ds1302时钟芯片和1838B红外接收头。

**********IR接收程序(NEC协议)************
基于状态机,拒绝软件delay函数,只使用一个定
时器和一个中断(必须支持上升/下降沿中断),
有利于系统资源的节约。程序错误无累计,利于
长期稳定运行。使用定时器作为时间基准,如需
要移植程序,只需要按照源程序时间要求重新生
成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其中所有关键组件,均已
在其后注明【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2020年2月20日
BUG记录:
int0输入信息量过大会造成程序跑飞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595引脚连接(待定)Q0对应低位,Q7对应高位
sbit ser=P5^5;  //也叫SI
sbit srclk=P1^5;  //刷新输出,上升沿有效
sbit rclk=P1^4;  //内部移位,上升沿有效

//1838B
sbit ir=P3^2;//【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18B20
sbit DSPORT=P5^4;

//DS1302
sbit RST=P1^3;           //控制器复位        高电平时才能工作,其实与复位关系不大
sbit DSIO=P1^2;           //数据
sbit SCLK=P1^1;           //时

//led
sbit led=P1^0;

//有关于红外接收的状态标志位,定时器用t0,中断用int0。【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bit iract=0;        //红外活动
u8 irstate=0;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bit started=0;        //已收到报头,请忽视报尾
bit t0reset=0;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bit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bit int0negfall=0;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u8 bitamount=0;        //收到的总位数(0-32)
bit irbit=0; //当前ir位数
u8 ir1=0x00,ir2=0xff,ir3=0x00,ir4=0xff;//ir接受结果
bit irreceived=0;//如有待处理的红外信息,此位置1
u8 irresult=0;//irdecode函数解码结果

//system
u16 data count=1000;
u8 data stat=1;//0熄屏;1正常带温度;2正常无温度;3设置界面(3set,4h十位,5h个位,6d百位,7d十位,8d个位)
u8 data days=123; //倒计时应该显示的天数,同步存放于0000h
u8 data wk=0x00;//上次查询到的星期,将与此次查询到的比较同步存放于0001h
u8 data keynum=0;//按键输入的数字
//sbit led=P1^2;

//显示相关变量
u8 code duan[]={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11,0xc1,0x63,0x85,0x61,0x71,//0-15
                                                                0x02,0x9e,0x24,0x0c,0x98,0x48,0x40,0x1e,0x00,0x08,0x10,0xc0,0x62,0x84,0x60,0x70,//16-31
                                                                0xff,0xef,0x91};//数码管显示,0-9,A,b,C,d,E,F,不亮,(5)(14),_,H,(13).0-34
u8 data num2,num1,num0;
u8 data w=2;//数码管的位号
sbit wei0=P3^3;
sbit wei1=P3^7;
sbit wei2=P3^6;

//18b20
int temp;//温度*100

//1302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  日,  月, 星期, 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8 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u8 TIME[7]= {0x00, 0x55, 0x23, 0x15, 0x10, 0x02, 0x19}; //星期是time[5],小时是time【2】
u8 timeset[7]={0x00, 0x02, 0x13, 0x07, 0x12, 0x06, 0x19};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8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8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末位(发送的时候作为最先发送的)用于决定该命令是读还是写

//基本函数
void hc595write();
void intinit();
void Timer1Init();

//红外相关函数
void irinit();
void irdecode();

//温度相关函数
void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int Ds18b20ReadTemp();

//eeprom相关函数
void iaperase(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void iapwrite(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apread(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void iaprst();

//ds1302相关函数
void Ds1302Write(u8 addr, u8 dat);
u8 Ds1302Read(u8 addr);
void Ds1302set();
void Ds1302ReadTime();

void intinit()
{
        EA=1;
        ET0=1;
        //ET1=1;
        IE2=0x04;  //T2使能,T2的优先级固定为低。IE2不可位寻址,ET2在右数第三位。
        EX0=1;  //P3.2中断使能
        IT0=1;  //P3.2仅接受下降沿中断【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PX0=1;  //P3.2中断优先级高,又因为自然优先级的缘故,高于T0。
        PT0=1;  //T0优先级高
        //PT1=0;  //T1优先级低
}

void Timer2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EE;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irdecode()
{
        switch(ir3)
        {
                case 0x16:
                        irresult=0;
                        break;
                case 0x0c:
                        irresult=1;
                        break;
                case 0x18:
                        irresult=2;
                        break;
                case 0x5e:
                        irresult=3;
                        break;
                case 0x08:
                        irresult=4;
                        break;
                case 0x1c:
                        irresult=5;
                        break;
                case 0x5a:
                        irresult=6;
                        break;
                case 0x42:
                        irresult=7;
                        break;
                case 0x52:
                        irresult=8;
                        break;
                case 0x4a:
                        irresult=9;
                        break;
                case 0x45:
                        irresult=10;//电源键
                        break;
                case 0x47:
                        irresult=11;//菜单键
                        break;
                case 0x15:
                        irresult=12;//播放键
                        break;

        }
}

void irinit()  //红外接受状态0的初始化函数【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状态标志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int0初始化,数据接收配置初始化
{
        iract=0;
        irstate=0;//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started=0;
        t0reset=0;
        int0reset=0;
        int0negfall=0;
        EX0=1;  //P3.2中断使能
        IT0=1;  //P3.2仅接受下降沿中断【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PX0=1;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先清零)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再写入)统一规定:T0,16位不自动重装载,12T。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不计时

        EX0=1;  //P3.2中断使能
        IT0=1;  //P3.2仅接受下降沿中断
        PX0=1;  //P3.2中断优先级高,又因为自然优先级的缘故,高于T0。

        bitamount=0;

}

void hc595write(void)          //给595输入数据c是数码管,最后送进去的那一位出现在q0
{
        u8 t=0,a=0,shu=0x00;//t是循环变量,a是待发送的值,先发送级联的那片,显示8段,再发送直连的
        wei2=1;
        wei1=1;
        wei0=1;
        switch(w)
        {
                case 0:
                        shu=duan[num0];
                        break;
                case 1:
                        shu=duan[num1];
                        break;
                case 2:
                        shu=duan[num2];
                        break;
        }
        for(t=0;t<=7;t++)//数字区,8位
        {
                if((shu&0x01)==0)
                        ser=0;
                else
                        ser=1;
                rclk=1;
                rclk=0;
                shu=shu>>1;
        }

        if(w>=2)//可以控制扫描顺序
                w=0;
        else
                w++;

        srclk=1;
        srclk=0;
        switch(w)
                {
                        case 0:
                                wei0=0;
                                break;
                        case 1:
                                wei1=0;
                                break;
                        case 2:
                                wei2=0;
                                break;
                }
}

void main() //    我是main函数
{
        int a=3;
        led=1;
        srclk=0;
        rclk=0;
        ser=0;
        wk=iapread(0x00,0x01);
        days=iapread(0x00,0x00);
        intinit();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Timer2Init();
        WDT_COUNTER=0x37;//【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irinit();
        num2=24;
        num1=24;
        num0=24;//试机
        while(1)
        {
          //跑飞的时候while(1)里面的内容仍然正常执行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正常显示的扫描刷新步骤
{
        if(irreceived==1)//有按键刚刚按下且未处理
        {
                irdecode();
                switch(irresult)
                {
                        case 10://电源键
                        {
                                if(stat==0)
                                {
                                        stat=1;
                                        num2=days/100;
                                        num1=(days%100)/10;
                                        num0=days%10;
                                }
                                else
                                {
                                        stat=0;
                                        num2=32;
                                        num1=32;
                                        num0=32;
                                        hc595write();
                                }
                                break;
                        }
                        case 11://菜单键
                        {
                                if(stat<=2)
                                {
                                        stat=3;//确认进入设置模式
                                        num2=34;//H
                                        num1=33;//_
                                        num0=34;//H
                                }
                                else
                                {
                                        stat=1;
                                }
                                break;
                        }
                        case 12://播放键
                        {
                                if(stat==1)
                                        stat=2;
                                if(stat==2)
                                        stat=1;
                                        break;
                        }
                        case 0:
                                led=~led;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keynum=irresult;//先记录下键值
                                switch (stat)
                                {
                                        case 3:
                                                timeset[2]=keynum*16;
                                        num1=keynum;
                                        num0=33;//_
                                        stat=4;
                                        break;
                                        case 4:
                                                timeset[2]=timeset[2]+keynum;
                                        num2=33;//_
                                        num1=13;//d
                                        num0=13;//d
                                        stat=5;
                                        break;
                                        case 5:
                                                days=keynum*100;
                                        num2=keynum;
                                        num1=33;//_
                                        num0=13;//d
                                        stat=6;
                                        break;
                                        case 6:
                                                days=days+keynum*10;
                                        num1=keynum;
                                        num0=33;//_
                                        stat=7;
                                        break;
                                        case 7:
                                                days=days+keynum;
                                        Ds1302set();//向ds1302写入小时
                                        iaperase(0x00,0x00);
                                        iapwrite(0x00,0x00,days);
                                        Ds1302ReadTime();
                                        wk=TIME[5];
                                        iapwrite(0x00,0x01,wk);//向eeprom写入正确的天数和星期
                                        num2=days/100;
                                        num1=(days%100)/10;
                                        num0=days%10;//更新显示内容
                                                stat=1;
                                        break;

                                }
                                break;
                }
                irreceived=0;
        }
        if(count>0)
        {
                count--;
                if(count==1000)
                        WDT_COUNTER=WDT_COUNTER|0x10; //WDT喂狗【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
        else
        {
                count=2000;//count溢出之时,应向时钟芯片询问日期,1000->5s
                WDT_COUNTER=WDT_COUNTER|0x10; //WDT喂狗【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Ds1302ReadTime();
                if(wk!=TIME[5])//星期数发生变化
                {
                        wk=TIME[5];//更新星期
                        if(days>0)
                                days--;//更新天数
                        else
                                stat=0;
                        iaperase(0x00,0x00);
                        iapwrite(0x00,0x00,days);
                        iapwrite(0x00,0x01,wk);//向eeprom写入正确的天数和星期
                }
        }
        if((stat==1)&&(count==1500))//
        {
                temp=Ds18b20ReadTemp();
                num2=temp % 10000 / 1000;
                num1=(temp % 1000 / 100)+16;
                num0=temp % 100 / 10;
        }
        else if((stat==1|stat==2)&&count==1000)
        {
                num2=days/100;
                num1=(days%100)/10;
                num0=days%10;
                //num2=33;
                //num1=TIME[2]/16;
                //num0=TIME[2]%16;
        }

        if(stat==0)
        {

        }
        else
        {
                hc595writ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t0reset==0)//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标志位
        {
                if(irstate==1)
                {
                        irstate=2;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t0reset=1;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1;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0;  //P3.2=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2m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lse if(irstate==3)
                {
                        irstate=4;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t0reset=1;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1;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0;  //=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2.5m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lse if(irstate==5)//重头戏:判断逻辑值【6-long】
                {
                        irstate=6;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
                        irbit=1;
                        //out=0;

                        t0reset=0;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1;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0;  //=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1200u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E;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f(bitamount<=7)  //【禁忌二重奏之一】
                        {
                                ir1=ir1>>1;
                                ir1=ir1+(irbit*0x80);
                        }
                        else if(bitamount<=15)
                        {
                                ir2=ir2>>1;
                                ir2=ir2+(irbit*0x80);

                        }
                        else if(bitamount<=23)
                        {
                                ir3=ir3>>1;
                                ir3=ir3+(irbit*0x80);
                        }
                        else
                        {
                                ir4=ir4>>1;
                                ir4=ir4+(irbit*0x80);
                        }

                        bitamount++;

                        if(bitamount>=32)
                        {
                                irreceived=1;
                                irinit();

                        }
                }
        }
        else
        {

                irinit();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_nop_();
        _nop_();
        _nop_();
        if((ir==1)|(int0negfall==0))//如果“忽视下降沿”标志位为1时(&)为下降沿(输入端=0),就不能执行下面的程序。
        {
                if(int0reset==1)//如果“触发中断即复位”标志位为1,就立刻复位。
                {

                        irinit();

                }
                else//好戏开始
                {
                                if(irstate==0)//报头低开始   0未激活;1报头低;2报头升;3报头高;4报头降;5高电平;6低电平
                                {
                                        iract=1;        //红外活动
                                        irstate=1;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t0reset=0;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1;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0;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0;  //=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8毫秒@11.0592MHz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lse if(irstate==2)//报头高开始
                                {
                                        irstate=3;        //红外接受状态0-7{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1;高电平2;低电平}
                                        t0reset=0;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1;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0;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下降沿此时不会触发reset
                                        IT0=0;  //=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3.5m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lse if(irstate==4)//高电平开始【5-first】
                                {
                                        irstate=5;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t0reset=0;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0;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1;  //P3.2=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840u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out=1;

                                        if(started==0)//收到的是报头
                                        {
                                                started=1;
                                        }
                                        else//收到的是报尾
                                        {
                                                iract=0;
                                                started=0;
                                                irinit();
                                        }
                                }
                                else if(irstate==5)//低电平开始【6-short】
                                {
                                        irstate=6;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irbit=0;
                                        //out=0;

                                        t0reset=1;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1;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0;  //P3.2=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840u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f(bitamount<=7)  //【禁忌二重奏之二】
                                        {
                                                ir1=ir1>>1;
                                                ir1=ir1+(irbit*0x80);
                                        }
                                        else if(bitamount<=15)
                                        {
                                                ir2=ir2>>1;
                                                ir2=ir2+(irbit*0x80);

                                        }
                                        else if(bitamount<=23)
                                        {
                                                ir3=ir3>>1;
                                                ir3=ir3+(irbit*0x80);
                                        }
                                        else
                                        {
                                                ir4=ir4>>1;
                                                ir4=ir4+(irbit*0x80);
                                        }

                                        bitamount++;

                                        if(bitamount>=32)
                                        {
                                                irreceived=1;
                                                irinit();

                                        }
                                }
                                else if(irstate==6)//收到上升沿信号,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状态【5-repeat】
                                {
                                        irstate=5;        //红外接受状态0-6{未激活;报头低;报头升;报头高;报头降;高电平;低电平}
                                        t0reset=0;        //定时器0溢出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reset=0;        //int0触发就回到等待状态
                                        int0negfall=0;        //忽视int0的下降沿(只允许上升沿中断)
                                        IT0=1;  //P3.2=1仅接收下降沿中断,=0上下皆可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840us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out=1;

                                }

                }
        }

}

/*
日志:在完成了数码管显示和定时
器中断的基础上,新增了状态机查
询红外信号输入的功能,在15w204
s上能稳定运行。2020-2-21

*/

void Ds18b20Init()
{
        unsigned char i,j;
        DSPORT=1;                         //将总线拉高4us
        _nop_();
        _nop_();
        i = 8;
        while (--i);
        DSPORT=0;                        //然后拉低总线480us
        i = 6;
        j = 38;
        do
        {
                while (--j);
        } while (--i);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6;
        j = 3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j,e;
        for(e=8;e>0;e--)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_nop_();
                _nop_();
                _nop_();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 = 1;//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_nop_();
                _nop_();
                _nop_();
                byte>>=1;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_nop_();//延时15us等待数据稳定[]
                i = 39;
                while (--i);
                if(DSPORT)
                        byte|=0x80;
                i = 122;//delay45us
                while (--i);
        }
        return byte;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int tp;
        u8 i,j;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_nop_();//delay125us
        _nop_();
        i = 2;
        j = 84;
        do
        {
                while (--j);
        } while (--i);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
        tml=Ds18b20ReadByte();
        tmh=Ds18b20ReadByte();

        temp=tmh;
        temp<<=8;
        temp|=tml;
        if((temp&0xf800)==0xf800)        //*0.0625是把16进制转化位10进制所需,原始信息里的16代表1摄氏度。
        {
                temp=temp-1;//如果温度是零下,此处未加入负温度标志位,所以显示的还是正的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tp=temp;//如果温度是零上
                temp=tp*0.0625*100+0.5;
        }
        return temp;
}
/*
日志 移植了某大佬的ds18b20程序,
并使之能在stc-y5内核单片机上运
行。正常情况下输出的16bit信息可
以表示12位精度的温度,但是stc单
片机不支持浮点数运算,所以temp
是乘了100的。所有延时函数(微秒
级)均已内置,无需调用,也不费
什么时间。           2020-2-24
*/

//eeprom操作--IAP法

void iaprst()  //复位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80;
}

unsigned char iapread(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
        unsigned char dat;
        IAP_CONTR=0x83;  //适用于12mhz以下的频率
        IAP_CMD=1;
        IAP_ADDRL=addrl;
        IAP_ADDRH=addrh;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dat=IAP_DATA;
        iaprst();
        return dat;
}

void iapwrite(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0x83;//适用于12mhz以下的频率
        IAP_CMD=2;
        IAP_ADDRL=addrl;
        IAP_ADDRH=addrh;
        IAP_DATA=dat;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iaprst();
}

void iaperase(unsigned char addrh,unsigned char addrl)
{
        IAP_CONTR=0x83;//适用于12mhz以下的频率
        IAP_CMD=3;
        IAP_ADDRL=addrl;
        IAP_ADDRH=addrh;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iaprst();
}
/*
日志 增加了关于eeprom的操作的函数
,现学现卖,一共就三个函数(iapinit
不需要管),204s就只有两个扇区,
0000-01ff,0200-03ff,每个地址号
都能存储一个char,一共是1024个。
使用方法:(先读出原有数据,)再
擦除扇区(擦除地址是扇区的首地址
),然后写入新值,(最后读出来)。
打算用0000存储倒计时还剩多少天,
0001存储当前的日期。程序上电先把
日期和倒数读到ram里,每隔几秒询
问1302,若有不同,则ram日期更新
,倒数减一(检测大于0),重写
eeprom。           2020-2-25
*/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8 addr, u8 dat)
{
        u8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时钟高电平时数据需要保持不动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8 Ds1302Read(u8 addr)
{
        u8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set()
{
        u8 n;
        Ds1302Wri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此操作会破坏原有的时间数据!!!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set[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8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
添加了ds1302函数,通过全局变量传递
数据。通过每5秒钟检测一下星期并与
ram里面的值比较,若有变化就日期减
一,并更新eeprom里面的值。注意ds1302
的数据格式,比如’13点’不是0x0c,
而是0x13,此之谓8421bcd码.
*/

stc15.h可以用stc下载工具添加了mcu型号到keil中后再keil的文件夹里面找到,所有的函数都在里面了,帮助没黑币的小白真正实现白嫖),标有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的是与ir接收相关的函数(包括看门狗设置)。说实在的,这是我首次给51单片机写这么长的代码。里面有的函数是我之前学的时候借鉴坛里大神的,在此表示感谢。

硬件制作
搭棚过程是先从数码管做起的(隔壁五家的垃圾数码管虽然便宜,可挑了半天才找到个好的)

搭棚的过程没怎么拍全,因为当时自己也没有做下去的信心

楼主:
刚刚不知咋的点发布了,不好意思,还没更完,
搭棚的过程没怎么拍全,因为当时自己也不确定会不会烂尾
我的设计是先用铜丝把数码管的 段 引脚引出并重新排序,放在下面一排,并接上8个限流电阻;位引脚上直接焊接上扩流三极管,三个扩流三极管共同引出一个vcc,基极接限流电阻到单片机。由于三个三极管在上面一层,所以单片机也安排在上面。单片机下面的空间自然就是74hc595了,三根引脚(ser,srclk,rclk)直接往上走连到单片机,单片机旁边再抽空安排一块ds1302,再见缝插针连上温度传感器ds18b29和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和七彩自闪led。就是这一块的供电有点绕。
因为数据大多是点对点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数据线,后走供电线。而且电阻尽量直接连到ic的引脚上,这样可以降低ic被烫坏的概率。如果不能的话ic引脚上最好预先上锡,再把铜丝烧热后贴上去。1mm铜丝导热能力惊人,t12勉强够用,小心烫手。不建议用恒温烙铁,因为恒温烙铁容易把铜丝烧的过热,导致另一头已经焊好的焊点也脱落下来。
话不多说了,相信爱折腾的朋友自己可以解决搭棚焊的问题。上图:

下面支架上觉得太空了,就焊了个英文单词Persist(坚持)
"坚持,才是胜利!加油,奥里给!"
此时,全部的电路和程序均已经调试完毕,接下来就是准备用滴胶封起来了。

滴胶封装
封装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电源插座的问题。
如果不做任何处理的话,滴胶将流入电源孔内,导致无法接电。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润滑脂把它填满,虽然有点浪费,但事实上很有效,且没有影响到导电性。
(鉴于我买的那管润滑脂质量太差,以至于在空气中放一会就会干燥失效,我觉得这也不算是浪费)
用美纹纸胶带盖起来顺便做个铭牌: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浇筑环节了:
用的模具是5*5*5的滴胶标本模具,
我用的是3:1硬胶,这次没做好消气泡的工作,留了点遗憾,如果有好的消气泡方法,望不吝赐教!
三日等待,一朝脱模:
这种模具比较深,不好弄,建议千万别加油性润滑剂(不好洗),不需要加任何液体,只需要用厚一点的纸片撑开四壁,自然就能一点点弄出来了。还有,这种硅胶模容易有划痕,别用太尖锐的东西。
小心去除电源孔的封堵:
完成!
成品图赏:

显示温度:
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有问题或者建议的话可以加楼主QQ跤♂流:2764497627,请备注:51黑倒计时牌

楼主:
代码一个字没改,可能有些奇怪的话,大家别在意

网友A:
绝对的动手达人,能出张原理图那就能学习了。

网友B:
动手能力强,想象力丰富,敢于实践,谢谢分享!

网友C(2020-04-15):
高手在人间,艺术品了!

网友D(2021-08-07):
正需要,就是不知道如何调剩余时间

网友E:
太厉害了,真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