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1003B模块diy mp3的一些问题求大神解惑一下

楼主(2020-03-03):
自己尝试DIY做一个MP3的时候,历尽千难到了最后却发现VX1003B模块虽然有数据流入(在VS1003B模块的个接口有LED相连,所以数据流入可以看到其闪烁)

但是在连接的耳机上听不到音乐,完全没有声音
程序以及测试N次,所有的初始化都不存在问题并验证过了,并且VS1003B模块也经正弦测试和小段音乐文件播放,都没有问题。
然后我开始回头找问题所在,大致有几个方向:

第一,小端转大端程序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是否出错?
从带ZNFAT32系统的SD卡数据是小端存储的,我用的51单片机是大端存储的,中间可能涉及到小端转大端的问题。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我原本打算用ZNFAT32系统读取文件,但中间过程太过复杂,并且之前在无法放出音乐的时候,我就直接将这一部分简化了,转而直接用winhex直接读出来MP3文件所在的扇区起始,直接用SD_Read_Sector,读扇区,再一步步到播放程序里面。
但是,我在加了转换程序后依旧不可以。
而且我感觉,就算是这一块出了问题,至少有数据输入,应该可以有声音吧?

第二,MP3文件的采样率、压缩比的问题?
依旧是,如果这边出问题,我听到的应该是变形的音乐,而不应该是没有声音吧?
第三,可能涉及到变量初始化的问题,例如应该是unsigned int,而用成unsigned char,这种类似的问题?
都有检查过,并且程序的模板程序经烧写测试等都没问题。

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有大神最近正好知晓一模块相关的问题,烦请解惑,万分感谢,如果可以解决,也可以有另外感谢。
拜托了,秋梨膏!

网友A:
记得很久以前的 SD 用的是 16 ,现在你用 32 所用芯片可能无法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很久以前的 SD 用的是 16 ,现在你用 32 所用芯片可能无法解码

SD卡初始化成32的文件系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卡初始化成32的文件系统了

问题是 16 位的芯片,无法解码 32 位的文件,把 SD 格式化为 16 位,硬件芯片模块方能正常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16 位的芯片,无法解码 32 位的文件,把 SD 格式化为 16 位,硬件芯片模块方能正常解码

好的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之后查一下用的SD卡是什么情况,感谢

网友B:
把 SD 格式化为 16 位,硬件芯片模块方能正常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16 位的芯片,无法解码 32 位的文件,把 SD 格式化为 16 位,硬件芯片模块方能正常解码

我这里说的32,是指SD卡的文件系统采用的是FAT32这种类型,不是说,SD卡是32位的,所以也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很久以前的 SD 用的是 16 ,现在你用 32 所用芯片可能无法解码

还是说有这种2GB以下的SD卡无法初始化为FAT32系统的说法,我在SD卡的百度百科上看到的类似的意思

网友A:
只知道 SD 卡数据是按选择的格式写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