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氧化碳CO浓度报警器设计(源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3-03):
基于51单片机的CO浓度报警器设计,实际测试成功。MQ系列气体传感器通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一氧化碳CO报警器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STC89C51单片机
3)    ADC0809
4)    28脚IC座
5)    40脚IC座
6)    1602液晶
7)    16p母座
8)    16p排针
9)    3p排针
10)    7*7风扇
11)    MQ-7烟雾传感器
12)    5v继电器(黄/蓝)
13)    2.2k电阻*3
14)    1.5k电阻
15)    1k电阻*2
16)    5.1Ω电阻
17)    导线、焊锡
17)    220Ω电阻
18)    10k电阻*2
19)    470Ω电阻
20)    10uf电解电容
21)    30pf瓷片电容*2
22)    12M晶振
23)    按键*4
24)    103排阻(10k)
25)    有源蜂鸣器
26)    5mmLED (红绿黄) *3
27)    9012三极管*2
28)    104独石电容
29)    2p接线端子
30)    DC电源接口
31)    自锁开关
32)    USB电源线
或电池盒+DC电源插口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显示函数
#include <display.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管脚声明
sbit LED_R= P2^2;//红灯
sbit LED_G= P2^0;//绿灯
sbit FENG = P2^5;//蜂鸣器
sbit san=P3^4;         //风扇控制(选配)
//ADC0809
sbit ST=P3^3;
sbit EOC=P3^6;
sbit OE=P3^2;
//按键
sbit Key1=P2^6;         //设置键
sbit Key2=P2^7;         //加按键
sbit Key3=P3^7;         //减按键

bit bdata flag;         //报警标志位
uchar set;                 //设置状态

//函数声明
extern uchar ADC0809();
extern void Key();

//酒精含量变量
uchar temp=0;

uchar WARNING=25; //报警值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工作方式
         TL0=0xb0;
         TH0=0x3c; //赋初值(12MHz晶振的50ms)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1602();//初始化显示
        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进入循环
        {
                temp=ADC0809();                                   //读取酒精浓度值
                if(set==0)                                           //只有在非设置状态时,
                Display_1602(temp,WARNING);           //才刷新显示实时浓度值
                if(temp<WARNING&&set==0)           //非设置时当浓度值小于报警值时
                {
                        flag=0;                                           //报警标志位置0,不报警
                }
                else if(temp>WARNING&&set==0)  //非设置时当浓度值大于报警值时
                {
                        flag=1;                                           //报警标志位置1
                }
                Key();                                                   //扫描按键
        }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将0809的数值读入单片机
        OE=0;
        return temp_;           //返回读到的数据
}

void Key()                          //按键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时
        {
                while(Key1==0);        //检测按键是否释放
                FENG=0;                        //蜂鸣器响
                set++;                        //设置状态标志加
                flag=0;                        //停止报警
                san=1;                        //风扇停止转动(选配)
                TR0=0;                        //定时器停止
                write_com(0x80+0x40+13);//选中报警值的位置
                   write_com(0x0f);//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
        if(set>=2)                //再按一下设置键时,退出设置
        {
                set=0;                        //设置状态清零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FENG=1;                        //蜂鸣器停止响
                flag=1;                        //报警标志位置1
                TR0=1;                        //定时器开始计时
        }
        if(Key2==0&&set!=0)        //当在设置状态时,按下加键时
        {
                while(Key2==0);        //按键释放
                FENG=0;                        //蜂鸣器鸣响
                WARNING++;                //报警阈值加
                if(WARNING>=255)//阈值最大加到255
                WARNING=0;                //清零
                write_com(0x80+0x40+11); //在阈值的位置写入设置的数据
                write_data('0'+WARNING/100); //显示百位(将123除以100得到的商是1,就是百位数据)123为例子
                write_data('0'+WARNING/10%10);//显示十位(将123除以10得到商是12,将12除以10的余数就是十位)
                write_data('0'+WARNING%10);          //显示个位(将123除以10的余数3就是个位数据)123为例子
                write_com(0x80+0x40+13);//位置
                FENG=1;//蜂鸣器停止
        }
        if(Key3==0&&set!=0)         //减按键注释参考加按键部分
        {
                while(Key3==0);
                FENG=0;
                WARNING--;
                if(WARNING<=0)
                WARNING=255;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0'+WARNING/100);
                write_data('0'+WARNING/10%10);
                write_data('0'+WARNING%10);
                write_com(0x80+0x40+13);//位置
                FENG=1;
        }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函数
{
        uchar count;
        TL0=0xb0;
         TH0=0x3c;        //重新赋初值
          count++;        //计时变量加
        if(count==10)//定时器定时是50ms,此处计数10次,正好是500ms,用于报警时 灯亮和蜂鸣器响
        {
                if(flag==0)                   //报警标志为0时
                {
                        LED_G=0;           //绿灯亮
                        LED_R=1;           //红灯灭
                        FENG=1;                   //蜂鸣器不响
                        san=1;                 //风扇不转(选配)
                }
                if(flag==1)                 //报警标志位为1时
                {
                        LED_G=1;         //绿灯灭
                        LED_R=0;         //红灯亮
                        FENG=0;                 //蜂鸣器响
                        san=0;                 //风扇转动(选配)
                }
        }

           if(count==20)                 //计数到20时,正好是1000ms,就是1s,这里就是让灯灭,蜂鸣器不响,从而做出闪烁的效果
           {
                count=0;                 //计到1s时,将count清零,准备重新计数
                if(flag==0)
                {
                        LED_G=1;
                        LED_R=1;
                        FENG=1;
                        san=1;                //全部关闭
                }
                if(flag==1)
                {
                        LED_G=1;
                        LED_R=1;
                        FENG=1;
                        san=0;                //报警值,风扇是一直转动的(选配)
                }
        }
}

网友A:
非常感谢,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0-04-07):
用Proteus7.5打开

网友C:
能麻烦大佬教教怎么调试吗

网友D:
学的时候我一直没搞懂,按键函数的那个按键是指什么?物理开关吗?

网友E(2020-06-15):
compiling 01.c...
01.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isplay.h'
01.C(50): warning C206: 'Init1602':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01.C(56): warning C206: 'Display_1602':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01.C(56): error C267: 'Display_1602':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arget not created
这是哪里有错误啊

网友F(2020-12-04):
感谢楼主分享,但是为什么代码编译错误呀,大佬求解,有没有运行出来的

网友F:
好多压缩包说是坏了,咋搞

网友F:
proteus仿真在哪里呀

网友G:
受教了,最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内容,终于找到了这么好的论坛

网友H:
大佬有粉尘浓度的吗

网友F:
楼主你的风扇呢

网友I(2021-12-08):
啊~~~第54行,ADC0809返回的数值不是电压值吗?不需要转换才是酒精浓度吗?

网友J(2022-10-26):
引用 网友F:
好多压缩包说是坏了,咋搞

就是用快压压缩的压缩包,快压这软件是垃圾,广告一大堆,装这个软件,七大姑八大姨一块儿来。它无非是用其自己的方式压缩,当然普通的正规的压缩软件如WinRAR就解不了它,非它可解,有一大群人传这种压缩包的资料,叫你去装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有个好处就是不需要解压,就可以从一个大压缩包里提取出文件或是加入文件,其实这就不叫压缩了,实质就是一个文件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