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3231+lcd1602库 源程序下载

楼主(2020-03-03):
已打包成库方便大家使用 所有功能用法见main.c
注意h.h         mhz.h  mhz.c      3231.h 3231.c

程序适配机型 stc8a8k64s4a12
非1t单片机或其他低速机型需移植使用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S3231WriteAddress 0xd0
#define  DS3231ReadAddress  0xd1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define  DS3231_TimeFirst   0x00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define  DS3231_Day         0x04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define  DS3231_Interrupt   0x0e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unsigned int  SetTime[7];
unsigned int   CurrentT[7];
sbit    DS3231_scl = P2^1;  //DS3231 clock
sbit    DS3231_sda = P2^0;  //DS3231 data

char get_time(int i){
return CurrentT[i];
}

void DS3231_st(char i) {
        if(i=='f'){
        DS3231_sda = 0;
        delay_us(5);
    DS3231_scl = 1;
        delay_us(5);
    DS3231_sda = 1;
        delay_us(5);
        }
        if(i=='o'){
        DS3231_sda = 1;
    DS3231_scl = 1;
        delay_us(5);
    DS3231_sda = 0;
        delay_us(5);
        }
}

unsigned char DS3231_Write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 //向DS3231设备写一字节数据及8为二进制数据,高位在前
    unsigned char i=8;
    DS3231_scl = 0;
    for(i=0; i<8; i++) {
        if(SendByte&0x80){DS3231_sda = 1;}
        else {DS3231_sda = 0;}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DS3231_scl = 1;
                delay_us(5);
        SendByte=SendByte<<1;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
    DS3231_sda = 1;
        delay_us(5);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DS3231_scl = 1;
        delay_us(5);
    i = DS3231_sda;
        delay_us(5);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return i;
}

unsigned char DS3231_ReceiveByte(unsigned char Response)
{ //接收DS3231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i=8;
    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0;
    DS3231_sda = 1;
        delay_us(5);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for(i=0; i<8; i++){
        DS3231_scl = 1;
                delay_us(5);
        ReceiveByte = ReceiveByte << 1;
        ReceiveByte=ReceiveByte|(unsigned char)DS3231_sda;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
    if(Response) DS3231_sda = 1;
    else DS3231_sda = 0;
    delay_us(5);
    DS3231_scl = 1;
        delay_us(5);
    DS3231_scl = 0;
        delay_us(5);
    DS3231_sda = 1;
        delay_us(5);
    return ReceiveByte;
}

void DS3231_ReadTime(unsigned int *Pointer){       //从DS3231中读出当前时间
    unsigned char Number  = 7;
  unsigned char Time    = 0x00;
    DS3231_st('o');                                  //DS3231芯片IIC通信开始信号
    DS3231_WriteByte(DS3231WriteAddress);            //写入芯片IIC写地址
    DS3231_WriteByte(DS3231_Status);                 //写入状态寄存器首地址
    DS3231_WriteByte(0x00);                          //关闭闹钟中断标志位
    DS3231_st('f');                                   //DS3231芯片IIC通信停止信号

    DS3231_st('o');                                 //DS3231芯片IIC通信开始信号
    DS3231_WriteByte(DS3231WriteAddress);            //写入芯片IIC写地址
    DS3231_WriteByte(DS3231_TimeFirst);              //写入时间寄存器首地址
    DS3231_st('o');                                  //DS3231芯片IIC通信开始信号
    DS3231_WriteByte(DS3231ReadAddress);             //写入芯片IIC读地址
  for(Number=0; Number<6; Number++) {
        Time = DS3231_ReceiveByte(0x00);
    *Pointer++ = (Time/16*10+Time%16);
  }
    Time = DS3231_ReceiveByte(0x01);
    *Pointer++ = (Time/16*10+Time%16);
  DS3231_st('f');                                 //DS3231芯片IIC通信停止信号
}

void DS3231_SetTime(unsigned int *Pointer){    //向DS3231写入设置时间信息
    unsigned char Number = 0x00;
  unsigned char TransitionData = 0x00;
    DS3231_st('o');                             //DS3231芯片IIC通信开始信号
    DS3231_WriteByte(DS3231WriteAddress);       //写入芯片IIC写地址
    DS3231_WriteByte(DS3231_TimeFirst);         //写入时间寄存器首地址
    for(Number=0; Number<7; Number++)  {
    TransitionData = *Pointer++;
    DS3231_WriteByte((TransitionData/10)*16+TransitionData%10);   //向DS3231写入设置时间信息
  }
  DS3231_st('f');                                   //DS3231芯片IIC通信停止信号
  delay_us(5);
}

void DS3231_Initialization(){            //初始化时钟芯片DS3231,先选择要写入的寄存器,在写入需要设置的指令
    DS3231_st('o');                                             //IIC通信起始信号
    DS3231_WriteByte(DS3231WriteAddress);  //写入芯片IIC写地址
    DS3231_WriteByte(DS3231_Hour);         //选择时寄存器为写入地址
    DS3231_WriteByte(0x00);                //写入指令,时钟范围为0-23,即24小时制式
    DS3231_st('f');

    DS3231_st('o');                                                      //IIC通信起始信号
    DS3231_WriteByte(DS3231WriteAddress);      //写入芯片IIC写地址
    DS3231_WriteByte(DS3231_Interrupt);        //选择中断寄存器为写入地址
    DS3231_WriteByte(0x04);                    //中断寄存器初始化,关闭方波信号,关闭闹钟中断
    DS3231_WriteByte(0x00);                    //状态寄存器初始化,失效32KHz信号输出,不匹配闹钟
    DS3231_st('f');
}

void fountion(char fountion,int year,int month,int day,int week,int hour,int min,int seconds)
{
        //读/写时间
   if(fountion=='s'){
   SetTime[0]=seconds;
   SetTime[1]=min;
   SetTime[2]=hour;
   SetTime[3]=week;
   SetTime[4]=day;
   SetTime[5]=month;
   SetTime[6]=year;
   DS3231_SetTime(SetTime);
   DS3231_Initialization();
   }

   if(fountion=='r')
        {DS3231_ReadTime(CurrentT);}

}

借用移植修改自https://my.oschina.net/u/3776585/blog/1617326 特此感谢

楼主:
DS3231_SetTime(SetTime);    DS3231_Initialization();这两个程序调换一下上下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3231_SetTime(SetTime);    DS3231_Initialization();这两个程序调换一下上下位置

你好,楼主。压缩文件下载后解压报错,不能解压。

网友B(2021-03-13):
p55=0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