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stc-isp,打开后自动闪退并且桌面图标被自动删除,现window无法识别路径等等...

楼主(2020-03-04):
(图片)

网友A:
安装路径出现中文系统可能无法识别

网友B:
应该是你点击的【快捷方式】链接的路径错误,系统帮你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路径出现中文系统可能无法识别

请问怎么解决,我重新下载安装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点击的【快捷方式】链接的路径错误,系统帮你清理了。

请问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我重新下载安装也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系统盘安装路径不能出现诸如“新建文件夹”之类的中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

换成能识别的路径就好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快捷方式(桌面图标)指向的路径不对,把快捷方式改成stc软件的路径就行了。
如果实在不行就重新下载一下试试。
还不行也可以直接把stc软件exe文件复制到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