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HC89S003F4+rda5807fp+led+红外微电脑高精度可调型数码收音机制作 附程序

楼主:
本项目是51单片机入门级别,采用商用低成本单片机制作,电路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和简易调试最小化系统,本项目采用超精简电路,led数码直接又单片机驱动,操作控制有红外遥控器设置功能主要有,往下/往上自动搜索,往下/往上步进100hkz,音量16级调节,具体可在例程中仔细阅读
led 驱动限流电阻Q1-Q4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100-330欧姆,

rda5807左右声道隔直电容47uf-100uf之间选用
                                                                                           rda5807晶振选用晶振32.768khz

其余电源滤波电容0.1uf 和47uf-100uf均可

这款单片机编译需要安装芯圣公司提供的插件环境才可编译,

本例程把i2c驱动分离,具有移植复用性。

本例程由楼主精心调试,但也难免有错误,只做学习单片机交流使用,还提示各位看官请勿拿来大量生产!

程序:
原理图:

/**
*   ************************************************************************************
*                                        微电脑数控型收音机i2c工程
*
*        ************************************************************************************
*        @Examle Version                V0.0.0.1
*        @Demo         Version                V0.0.0.1
*        @Date                                2019.07.22
*        ************************************************************************************
*   ************************************************************************************
**/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003F4.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iic.h"
#include "radio.h"

uchar duan[11]={0x77,0x11,0x6b,0x3b,0x1d,0x3e,0x7e,0x13,0x7f,0x3f,0x75};

uchar Display_FM[8];
extern  unsigned char  RDA_reg_data[8];

unsigned char IR_code[4] = {0,0,0,0};//存放四组数据

uchar         zd=0;         //
sbit          IR_Out=P0^7; //HS0038接收头OUT端直接连P3.2(INT0)

/**************************延时0.9ms子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
        unsigned int fui_j;
        for(;fui_i > 0;fui_i --)
        for(fui_j = 1596;fui_j > 0;fui_j --);
}

void DelayUs(uint us)
{
        for(; us>0; us--)
        {
                _nop_();
                _nop_();
                _nop_();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j,k;
    for(i=200;i>0;i--)
        for(j=200;j>0;j--)
            for(k=3;k>0;k--) ;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uchar smgduan[4];
                                                   smgduan[0]=duan[Display_FM[0]];
                                                  smgduan[1]=duan[Display_FM[1]];
                                                  smgduan[2]=duan[Display_FM[2]]+0x80;
                                                  smgduan[3]=duan[Display_FM[3]];
                                                  P2=0x00;//消隐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0_2=0;P0_3=1;P0_4=1;P0_5=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0_2=1;P0_3=0;P0_4=1;P0_5=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0_2=1;P0_3=1;P0_4=0;P0_5=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0_2=1;P0_3=1;P0_4=1;P0_5=0; break;//显示第3位

                }
                P2=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_ms(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2=0x00;//消隐
        }
}

/***************************************************************************************
  * @实现效果        对P00口进行高、低电平转换,LED1不断翻转
***************************************************************************************/
void main()
{                uchar i;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IIC_GPIO_Init();

//        P2M0 = P2M0&0x0F|0x80;                                      //P21设置为推挽输出
//        P0M1 = P0M1&0x0F|0x20;                                      //P03设置为上拉输入
//        TXD_MAP = 0x21;                                                          //TXD映射P21
//        RXD_MAP = 0x03;                                                          //RXD映射P03
//        T4CON = 0x06;                                                            //T4工作模式:UART1波特率发生器

          P0M1 = P0M1&0x00|0x88;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2 = P0M2&0x00|0x88;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          P0M0 = P0M0&0xf0|0x0a;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          P1M0 = P1M0&0x0f|0xa0;                //P2.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0 = P2M0&0x00|0x88;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1 = P2M1&0x00|0x88;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2 = P2M2&0x00|0x88;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3 = P2M3&0x00|0x88;                //P1.0.1设置为推挽输出

//                P0M0 = P0M0&0xF0|0x08;                //P00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3 = P0M3&0x0F|0x00;                //P27设置为带SMT输入
        PITS1 |= 0x40;                                                //INT15下降沿中断
        PINTE0 |= 0x80;                                                //使能INT15
        IE1 |= 0x40;                                                  //打开INT8-15中断
//        EA = 1;                                                                    //打开总中断

//    TH4 = 0xFF;
//        TL4 = 0x98;                                                                     //波特率9600
//        SCON2 = 0x02;                                                             //8位UART,波特率可变
//        SCON = 0x10;                                                       //允许串行接收
//        IE |= 0X10;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RDA5807_power();

        RDA_set(1077);

        while(1){

                         show_frequency();
                         DigDisplay();

                          if(zd==1){

                                   if(IR_code[2]==0x07){
                                             RDA_reg_data[0] &= ~(1 << 1);  //SEEK DOWN
                                           RDA5807_FM_seek();
                                 }else if(IR_code[2]==0x03){
                                       RDA_reg_data[0] |= (1 << 1); //SEEK UP
                                                RDA5807_FM_seek();

                                 }else if(IR_code[2]==0x0b){

                                        setup(1);
                                 }else if(IR_code[2]==0x50){

                                        setup(0);
                                 }else if(IR_code[2]==0x0f){
                                         setvol(0);
                                         i=100;
                                        while(i--){
                                        show_vol();
                                        DigDisplay();
                                                                }
                                 }else if(IR_code[2]==0x13){
                                         setvol(1);
                                         i=100;
                                        while(i--){
                                        show_vol();
                                        DigDisplay();
                                                                }
                                 }

                                  zd=0;
                          }

        }

}

/************************中断0解码服务子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INT2_7_VECTOR
{
     unsigned char i,j;

         EA = 0;
            if(PINTF0&0x80)                                                //判断INT15中断标志位
        {
                  PINTF0 &=~ 0x80;

            // 关闭外部中断0

            i = 10;    // 0.793ms延时,运行10次
     while( --i )
     {
          // 定时0.793ms,延时0.793ms*10=7.93ms
          DelayUs(800);
          // 这7.93ms期间只要IR_Out变高电平,就非合法的红外信号,跳出
          if( IR_Out )
          {          //          P0_0= 1;
               EA = 1; // 准许中断

               return ;
          }
     }
         //        P0_0=1;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合法的红外信号(利用9ms判断)
while( !IR_Out ); //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经过9ms低电平
Delay_ms(2);     // 延时2.305ms
DelayUs(300);
// IR_Out 为低表明是连发码,不予理睬,跳出

if( !IR_Out )
{         //  P0_0=0;
      EA=1;
      return;
}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引导码,等待4.5ms高电平的过去
while( IR_Out );
// 开始接收四组数据
for(i=0; i<4; i++)
  {                  //   P0_0=1;
      for(j=0; j<8; j++)
      {
           while( !IR_Out ); // 等待低电平过去
               IR_code[ i] >>= 1;  // 把上次的数据位右移一位
         DelayUs(800);     //延时0.793ms
       // 若为数据"1",则延时后IR_Out为高电平
         if( IR_Out )
          {
                IR_code[ i] |= 0x80;  // 所有数据位1放最高位
                while( IR_Out ); // 等待高电平过去
          }
      }
   }
//IR_code[0]低8位用户码,IR_code[1]高8位用户码,IR_code[2]为数据码,IR_code[3]为数据反码----dat为二进制
  if (IR_code[2]!=~IR_code[3]) //数据码校验
    {
          EA=1;
          return;
     }

            for(i=0;i<4;i++)        //通过串口将代码发出
            {
                SBUF=IR_code[i];
                while(!TI);       //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毕
                TI=0;
            }

        zd=1;

          EA=1;  // 开中断
        return;

        }
        }

void UART1_Rpt(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SCON & 0x01)                                                            //判断接收中断标志位
        {
        /*        guc_Uartbuf_a[guc_Uartcnt++] = SBUF;//转存8位串口接收数据
                if(guc_Uartcnt >= 5)
                {
                        SCON &=~ 0x10;                                            //失能UART1接收
                        guc_Uartflag = 1;
                } */
                  SCON &=~ 0x01;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
*   ************************************************************************************
*                                        微电脑数控型收音机i2c工程
*
*        ************************************************************************************
*        @Examle Version                V0.0.0.1
*        @Demo         Version                V0.0.0.1
*        @Date                                2019.07.22
*        ************************************************************************************

*   ************************************************************************************
**/

//radio.h

#ifndef _radio_h
#define _radio_h

void RDA5807_write_reg(void);
void RDA5807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buf) ;
void RDA5807_power(void) ;
void RDA5807_FM_seek(void);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void show_volume(void);

void RDA_set(unsigned int p);

void  setup(unsigned char u);
void setvol(uchar temp);
void  show_vol(void);
void RDA5807_write_reg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char temp1);
#endif

/**
*   ************************************************************************************
*                                        微电脑数控型收音机i2c工程
*
*        ************************************************************************************
*        @Examle Version                V0.0.0.1
*        @Demo         Version                V0.0.0.1
*        @Date                                2019.07.22
*        ************************************************************************************

*   ************************************************************************************
**/

//radio.c
    #include "HC89S003F4.h"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adio.h"

extern uchar data Display_FM[8];

extern void DigDisplay();

#define RDA_R00 0X00;
#define RDA_R02 0X02;
#define RDA_R03 0X03;
#define RDA_R04 0X04;
#define RDA_R05 0X05;
#define RDA_READ 0X23;
#define RDA_WRITE 0X22;

//初始化寄存器
unsigned char  RDA_reg_data[8] =
{
   0x00,0x00,  // 02H
   0x00,0x00,  // 03H
   0x00,0x00,  // 04H
   0x00,0x00,  // 05H
};
//收音模块单字节写入操作
void RDA5807_write_reg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char temp1){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22);
   IIC_Send_Byte(add);
   IIC_Send_Byte(temp);
   IIC_Send_Byte(temp1);
   IIC_Stop();
}

  //连续写寄存器子函数
void RDA5807_write_reg(void)
{
   uchar i;

   IIC_Start(); //收音模块写入操作
   IIC_Send_Byte(0x20);
          for(i=0; i<8; i++)
   {
     IIC_Send_Byte(RDA_reg_data[i]);
   }

   IIC_Stop();
}

void RDA5807_read_reg(uchar *reg_buf) //连续读寄存器子函数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21); //寄存器连续读操作
        reg_buf[0] = IIC_Read_Byte(1);
        reg_buf[1] = IIC_Read_Byte(1);
        reg_buf[2] = IIC_Read_Byte(1);
        reg_buf[3] = IIC_Read_Byte(0);
        IIC_Stop();
}

void RDA5807_power(void) //模块上电初始化子函数
{
        Delay_ms(700);
        RDA_reg_data[0] = 0x00; //发送软件复位指令
        RDA_reg_data[1] = 0x02;
        RDA5807_write_reg();
        Delay_ms(50);
        RDA_reg_data[0] = 0x00; //发送软件复位指令
        RDA_reg_data[1] = 0x01;
        RDA5807_write_reg();
        Delay_ms(700);

        RDA_reg_data[0] = 0xc0;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4] = 0x00;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
        RDA_reg_data[5] = 0x00;
        RDA_reg_data[6] = 0x85;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 强度
        RDA_reg_data[7] = 0x88;

        RDA_reg_data[3] |= 0x10; //调谐启用
        RDA5807_write_reg();

   Delay_ms(40);
}
  //设置指定频率
void RDA_set(uint p){
        uint temp;

        temp=(uint)(p-870);
        temp&=0x03ff;
        temp=temp<<6;
        temp|=1<<4;
        RDA_reg_data[2]=temp>>8;
        RDA_reg_data[3]=temp;
        RDA5807_write_reg();
        Delay_ms(10);
}

void RDA5807_FM_seek(void) //功能描述:收音模块自动寻台模式
{
  uint temp;
   uchar  reg_data[4] = {0x00, 0x00, 0x00, 0x00};

        RDA_reg_data[3] &= ~(1 << 4); //调谐禁用 内部自动寻台使
        RDA_reg_data[0] |=  (1 << 0);      //SEEK位置        1
        RDA5807_write_reg();
        while(0 == (reg_data[0] & 0x40))  //等待 STC          标志置位
    {
        Delay_ms(30);
                RDA5807_read_reg(reg_data); //读取内部状态
        }

        temp = reg_data[0] & 0x03; //获取当前工作频点
        temp = reg_data[1] | (temp << 8);
        temp = temp << 6;
        RDA_reg_data[2] = (temp >> 8) & 0xff; //保存当前工作频点
        RDA_reg_data[3] = (temp & 0xff);

}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频率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RDA_reg_data[2]*256)+(RDA_reg_data[3]&0xc0); //计算
        temp = temp>>6;
        temp = (unsigned int)(temp+870);

        for(i=0; i<4; i++){
        Display_FM[i] = 0x00; //清显存单元
        }
        Display_FM[0] = (temp)/1000  ; //数据转换
        Display_FM[1] = (temp%1000)/100;
        Display_FM[2] = (temp%100)/10;

        Display_FM[3] = (temp%10);

}

void  show_vol(void) //vol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RDA_reg_data[7]& 0x0f); //计算

        for(i=0; i<4; i++){
        Display_FM[i] = 0x00; //清显存单元
        }
        Display_FM[0] = 10  ; //数据转换
        Display_FM[1] = 0;
        Display_FM[2] = (temp%100)/10;

        Display_FM[3] = (temp%10);

}
//设定频率上下步进100khz
void  setup(uchar u)
{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RDA_reg_data[2]*256)+(RDA_reg_data[3]&0xc0); //计算
        temp = temp>>6;
    if(u==1){
        temp=temp+1;
                if(temp>0xd2)
                   temp=0;
        }else if(u==0){
            if(temp==0){
                temp=0xd2;
                }else{
                temp=temp-1;
            }
        }
        temp&=0x03ff;

        temp=temp<<6;

        temp|=1<<4;
        RDA_reg_data[2]=temp>>8;
        RDA_reg_data[3]=temp;
        RDA5807_write_reg();
        Delay_ms(10);

}
//设定音量上下16级
void setvol(uchar u){

                if(u==1){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f)
         {
                           RDA_reg_data[3] |= 0x10; //调谐启用
           RDA_reg_data[7]++; //音量递增
                  RDA5807_write_reg_byte(0X05,RDA_reg_data[6],RDA_reg_data[7]);
                   }
           }else if(u==0){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0)
         {
                           RDA_reg_data[3] |= 0x10; //调谐启用
           RDA_reg_data[7]--; //音量递增

                              RDA5807_write_reg_byte(0X05,RDA_reg_data[6],RDA_reg_data[7]);
                   }

           }

}

/**
*   ************************************************************************************
*                                        微电脑数控型收音机i2c工程
*
*        ************************************************************************************
*        @Examle Version                V0.0.0.1
*        @Demo         Version                V0.0.0.1
*        @Date                                2019.07.22
*        ************************************************************************************
*

*   ************************************************************************************
**/

//IIC.h
#ifndef __IIC_H__
#define __IIC_H__

#include "HC89S003F4.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IC_SDA  P0_0     //模拟IIC数据线
#define IIC_SCL  P1_1          //模拟IIC时钟线

#define IIC_WR        0              // 写控制bit
#define IIC_RD        1              // 读控制bit

#define IIC_SDA_L         P0_0=0    //SDA拉低
#define IIC_SDA_H         P0_0=1    //SDA拉高 CH1

#define IIC_SCL_L         P1_1=0        //SCL拉低 CH2
#define IIC_SCL_H         P1_1=1    //SCL拉高

#define IIC_SDA_IN()           {P0M0 = P0M0&0xf0|0x04;}   //设置SDA     SMT输入
#define IIC_SDA_OUT()           {P0M0 = P0M0&0xf0|0x08;}   //设置SDA    推挽输出
#define IIC_SCL_OUT()    {P1M0 = P1M0&0x0f|0x80;}   //设置SCL    推挽输出

void IIC_GPIO_Init(void);  //IIC GPIO初始化
void IIC_Start();   //启动I2C总线
void IIC_Stop();    //停止I2C总线
void Delay_IIC();//IIC延时
unsigned char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endif/* __IIC_H__ */

/**
*   ************************************************************************************
*                                        微电脑数控型收音机i2c工程
*
*        ************************************************************************************
*        @Examle Version                V0.0.0.1
*        @Demo         Version                V0.0.0.1
*        @Date                                2019.07.22
*        ************************************************************************************
*
*        若发现错误或对函数的使用存在疑问。请添加:51单片机电子交流群
*                                                ****************************

                                                        技术交流群:879778027

                                                ***********************************
*   ************************************************************************************
**/

//IIC.c
#include "IIC.h"

void Delay_IIC()//IIC延时
{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IIC_GPIO_Init()  //IIC初始化子程序
{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top();
}

void IIC_Start()   //启动I2C总线
{
    IIC_SDA_OUT();
    IIC_SDA_H;           //拉高SDA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H;           //拉高SCL
        Delay_IIC(); //延时
        IIC_SDA_L;           //拉低SDA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L;           //拉低SCL
        Delay_IIC(); //延时
}

void IIC_Stop()    //停止I2C总线
{
    IIC_SDA_OUT();
        IIC_SDA_L;           //拉低SDA
        IIC_SCL_H;           //拉高SCL
        Delay_IIC(); //延时
    IIC_SDA_H;           //拉高SDA
        Delay_IIC(); //延时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
        unsigned char ucErrTime=0;
        IIC_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_H;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H;        Delay_IIC(); //延时;
        while(IIC_SDA!=0)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_L;//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_L;
    IIC_SDA_OUT();
    IIC_SDA_L;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H;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L;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_L;
    IIC_SDA_OUT();
    IIC_SDA_H;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H;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_L;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unsigned char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txd)
{
    unsigned char  t;
    IIC_SDA_OUT();
    IIC_SCL_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IIC_SDA_H;
                else
        IIC_SDA_L;
                  txd<<=1;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1;
        Delay_IIC(); //延时
                IIC_SCL=0;
        Delay_IIC(); //延时
    }
        IIC_Wait_Ack();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IIC_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IIC_SCL_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IIC_SDA=1;
        for(i=0;i<8;i++ )
        {
        receive<<=1;
        IIC_SCL_H;
              Delay_IIC(); //延时
        if(IIC_SDA!=0)
                receive++;
                   IIC_SCL_L;
        Delay_IIC(); //延时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网友A(2020-03-04):
更新一处错误:
//radio.c
中的
#include "delay.h"
替换成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fui_i);
即可正常编译

网友B(2020-04-21):
WOC这竟然是入门级别 看来我还没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