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
1、家里电动牙刷闲置,好奇心驱使拆开看看,其实电路蛮简单的;
2、废话不多,直接上图;

外观图

外观图

开始拆解,从尾部无线充电线圈开始

开始拆解,从尾部无线充电线圈开始

拆解开了

拆解开了

控制板

控制板

可充电电池

可充电电池

零件图

零件图

网友A(2020-04-25):
电动牙刷里面原来是这样的呀,知道了,感谢分享!!!

网友B:
家里几个电动牙刷,第一次看到里面原来是这样的呀,还没拆过,知道了,感谢分享!!!

网友C:
海尔电动,我也有一个。。用一段时间头都歪了,,,,

网友D:
这种是采用线圈脉冲进行震动,去前段时间我也拆了一个是用的小电机加半圆柱金属块产生的离心力来震动的

网友E(2020-11-24):
这么大两个轴承啊?

网友F:
第一次知道电动牙刷里面电机,原来是直线电机的

网友G:
没用过电动牙刷,原来是这样的,600mAh电池容量小了点。

网友H:
还是没明白图中的牙刷是怎么产生振动的?谁清楚解说一下

网友I(2022-08-14):
这个能用来改做什么小制作吗?这个主板能输出高频电压的。

网友J:
看似按摩器差不多

网友K:
我1.9元一个买了6个,里面的电池是18650锂电池。故障大多数是电机坏或者电池坏。

网友L:
之前也拆了一个,也是用的小电机加半圆柱金属块产生的离心力来震动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还不如自己用手刷。

网友M:
是无线充电的,应是可以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