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输入方波频率进行分频和倍频,还要可以输入分频和倍频系数,并占空比可调

楼主(2020-03-04):
如题,求思路,想自己制作

网友A:
有点想法,提供建议如下:
1,读取并分析输入频率的数据,周期,脉宽。
2,读取并分析数据后根据输入的系数,再构建定时器输出脉冲。
3,实际上这并不属于分频倍频。但效果相同。
附;
电路分频好做,采用高速数字计数器电路即可分频,但倍频电路有点麻烦,还有分频倍频电路很难实现占空比调节。

网友B:
最好FPGA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FPGA来做。

用51做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法,提供建议如下:
1,读取并分析输入频率的数据,周期,脉宽。
2,读取并分析数据后根据输入的系 ...

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