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触摸按键的检测程序怎样写?芯片手册看不懂

楼主(2020-03-04):
用合泰的BS83B04A-4(8脚)检测4个触摸按键,然后把信号通过I2C发送给51芯片,第一次接触触摸按键,而且用的合泰的单片机,一片空白,已有芯片手册,看的不太懂,求问:检测触摸按键信号的程序该怎样写

网友A:
高手经验,教你怎么看英文芯片数据手册:http://www.51hei.com/bbs/dpj-146389-1.html

网友B:
既然是I2C通讯,必有设备地址,操作命令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基本架构 51为主机 触摸芯片为从机,由主机向从机发送 初始化命令,配置初始化寄存器,然后轮询从机数据寄存器读取数据,然后将读取的数据做检测判断,算法等处理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C:
在数据手册上有说明的呀,你认真看就明白了,就算是用C来写,你一样要像学8051一样的从头开始学,很多51上面专用的函数,在合泰的编译环境下是用不了的,说白了,C8051和合泰C并不通用,程序基本上来说是完全重新写一个
再说,为什么要两个单片机呢?你可以找一个触摸IC来配合8051就可以了呀,或者是单独使用合泰单片机就可以了呀
话说回来,合泰的烧录器是400多块钱一个,可不是STC那种9块9包邮的哦,你有了吗?

网友D:
数据手册上可以查的呀,程序什么的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数据手册上有说明的呀,你认真看就明白了,就算是用C来写,你一样要像学8051一样的从头开始学,很多51上 ...

我在一个项目上看到的,我是人家助手,不是我编程,但是好奇,自己也研究下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一个项目上看到的,我是人家助手,不是我编程,但是好奇,自己也研究下这样

没有下载器就只能看数据手册,仿真器也能下载,仿真器也要400多块钱,仿真IC要30块钱........
台湾的单片机都是一个样的,烧录器贵得要命
程序如果不是你写下再烧录验证一下,看再都也没用

网友E:
程序网上有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