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npn三极管的发射极不能驱动共阳数码管?

楼主(2020-03-04):
有没有大神解释下这个驱动电路,为什么网上基本上都说共阳数码管要用pnp来驱动。

网友A:
可是可以,但射极要接电阻入地,否则有可能不能保证三极管工作可靠

楼主:
R1,R2,R3是因为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可以,但射极要接电阻入地,否则有可能不能保证三极管工作可靠

R1,R2,R3是为了限流吗?

网友B:
这样接法可以的

网友C:
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放大器件,理想工作模型为,BC电流为BE结电流的β倍,β即是放大系数。它是由两个PN结构成的器件,故BE结电压需要约0.7V的结电压才可以导通,当使用发射极驱动发光管时,发光管两端电压约为2.4V,一般带有200欧姆限流电阻,工作电流约5ma,则电阻压降为0.005*200=1V,BE结电压需0.7V,结果等于三极管基极需要2.4+1+0.7=4.1V对工作地电压才可以导通,在5V单片机I/O输出 理论上是可以达到这个电压值的,但由于I/O内部电路构成比较复杂,弱上拉并不一定保证可以输出4.1V,且通常认为输出2.5V以上为高电平,低于0.7V(此处0.7其实就是三极管导通结电压)为低电平,故发射极驱动并不可靠,使用NPN三极管一般采用集电极输出。在某些需要负反馈放大电路中才会在发射极串电阻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可以,但射极要接电阻入地,否则有可能不能保证三极管工作可靠

你好,我想问下R1,R2,R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R2,R3是为了限流吗?

R1 R2 R3电阻是给基极工作提供电流的(静态工作点需要),因为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没有它,可能你给的信号无法使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放大器件,理想工作模型为,BC电流为BE结电流的β倍,β即是放大系数。它是由两个PN结构成 ...

那这三个上拉电阻是不是为三极管的导通提供了电压条件啊,因为这个电路我在仿真时没有问题,数码管亮度也可以。你说的不可靠是指在实物中体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R2 R3电阻是给基极工作提供电流的(静态工作点需要),因为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没有它,可能你给的信号无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