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制作的随着音乐声音大小变化节奏的喷泉程序

楼主(2020-03-04):
利用stc12制作的随着音乐声音大小变化节奏的喷泉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声明与ADC有关的寄存器

ADC 控制寄存器   ADC_CONTR
AD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RES,
P1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 P1ASF

*****************************/

sfr ADC_CONTR =0xBC;        //1010 1011   P1.3作为AD输入
sfr ADC_RES          =0xBD;         //ADC高8位寄存器
sfr ADC_LOW2  =0xBE;  //ADC低2位寄存器
sfr        P1ASF     =0x9D;  //1001 1101
sbit MUTE=P3^0;
sbit PWM=P0^0;

/*定义ADC控制的ADC操作常数*/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B7 1:打开电源 0:关闭电源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转换结束标志位B4,AD转换完成=1,要用软件清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B3,1:开始转换 转换结束为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Data(uchar dat);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void ShowResult(uchar ch);

/****************
  AD转换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启动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转换完成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转换结果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
   SCON=0X5a;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TL1=-(FOSC/12/32/BAU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R1=1;                                        //打开计数器
}

/***************
   ADC初始化
****************/
void InitADC()
{
   P1ASF=0xff;           //开启8路ADC
   ADC_RES=0;           //清除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     //开启ADC电源和延时
}

/**********************
发送一个字节到电脑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TI=0;   //清除标志
   SBUF= dat ;        //发送数据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n--)
   {
      x=5000;
      while(x--);
   }
}

void delay_50(uint n)
{
   uint x;
   while(n--)
   {
      x=50;
      while(x--);
   }
}

void main()
{
   uint date,h1;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InitADC();     //ADC初始化
   ADC_CONTR |=0x80;  //开启ADC电源

   while(1)
   {
          if(MUTE)
          {
            P2=0x00;
                  P0=0x00;
                  continue;
          }
      //SendData(3);          //发送转换通道
    // SendData( GetADCResult(3));        //发送ADC高8位结果到串口
         if(GetADCResult(3)>0x12&&GetADCResult(3)<0x14)
            P2=11*GetADCResult(3) ;
          else
                  P2=GetADCResult(3);
                date=GetADCResult(3)+40;ev
          h1=0xff-date;
          PWM=0;
                delay_50(date);
          PWM=1;
                delay_50(h1);
        }
}

网友A:
看着像那么回事啊,像样的,希望能哦哟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编辑按钮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