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在裸系统中能正常,在OS中无法正常运行,贴出OS程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0-03-04):
下面这个程序是个按键长按短按识别程序 ,程序在裸系统中能正常,在OS中无法正常运行,贴出OS程序求高手指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timer.h"

/*************************************************************************/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函数

#define KEY_TASK_PRIO      12
#define KEY_STK_SIZE       128
TaskHandle_t KEYTask_Handler;
void key_task(void *p_arg);

void k2_Scan()
{
        static int k2_cnt=0;
        static u8  k2_Lock=0;
        static u8  k2_Flag=0;

  if(KEY2)
         {
                k2_cnt=0;
                k2_Lock=0;                //自锁

                  if(k2_Flag==1)  //短按触发标志
          {
                      k2_Flag=0;
                 K2Sec_1=1;                    //触发一号键的短按
                 printf("短按值:%d\r\n",K2Sec_1);
          }
          }
else if(k2_Lock==0)
                {
          k2_cnt++;

          if(k2_cnt>20)
                     {
             k2_Flag=1;   //激活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printf("激活值:%d\r\n",k2_Flag);
                     }

                if(k2_cnt>1000)
               {
                  k2_Flag=0;             //清除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k2_cnt=0;
                k2_Lock=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2Sec_2++;
                        if(K2Sec_2>3)K2Sec_2=0;
                            printf("长按值:%d\r\n",k2_Flag);
          }

                };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KEY_Init();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LED0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key_task,                         //任务1
                    (const char*       )"key_task",
                                                        (uint16_t          )KEY_STK_SIZE,
                                                        (void *                                                 )NULL,
                                                        (UBaseType_t       )KEY_TASK_PRIO,
                                                        (TaskHandle_t*     )&KEY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void key_task(void * pvParameters)
{

        while(1)
        {

                  k2_Scan();
              vTaskDelay(100 / portTICK_RATE_MS);  //增加延时节拍函数
        }

}

网友A:
可能是时间的问题,从结构上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if(k2_cnt>20)
                     {
             k2_Flag=1;   //激活按键短按的有效标志
                                printf("激活值:%d\r\n",k2_Flag);
                     }
这是你判断短按的时间,可能这里时间太长了,你按短按的时候,这个数字还没有达到20.
你先改小这个值试一试,比如if(k2_cnt>2)或者if(k2_cnt>1)

楼主:
我改过if(k2_cnt>1)也不行,不知何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过if(k2_cnt>1)也不行,不知何因

void k2_Scan()
{
        static int k2_cnt=0;
        static u8  k2_Lock=0;
        static u8  k2_Flag=0;
          printf("-k2_cnt=--:%d\r\n",k2_cnt);
如果能连串口的话就在这里打印一下,看你这个OS的建立的是不是正确,看这个函数会不会一直跑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