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被打到墙面上的震动检测应该用什么传感器,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20-03-04):
当下还宅在家里呢!
每天对着墙面打乒乓球,忽然想到能不能用51单片机给计数的?
51单片机程序好做,但如何检测这么微小的震动呢?
初步是想用棍子抵着压电陶瓷片在墙面上,用以检测震动。
翻出以前做的力变检测电路,灵敏度不够,要么过敏,要么没反应的。
请大家出出主意,提供点思路。

网友A:
有专门的正东传感器,这个可以买到,而且不贵,你可以考虑一下传感器放在哪,比如一块大的板子上。

网友B:
这个我之前做过,有专门的震动传感器,可以直接购买,里面是个弹簧,震动就会让他导通,灵敏度太高了我觉得不是很好,你可以试试触摸屏模块,感受到很小的压力就会触发,之前做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C:
可以上万能的某宝上买,只要花钱这些都好办

网友D:
没想出来特别好的传感器,但有个绝对稳定的选择。。。光栅检测。

网友E:
耳麦、旧手机上拆个驻极体话筒,粘上墙上看行不行。拾音孔对着墙,外围再包点隔音的布。

网友F:
压力传感器可以试一下

网友G:
振动传感器挺不错的

网友H:
那个宝上有,震动传感器

楼主(2020-04-04):
振动传感器似乎不适合的。
前几天网购了一个振动传感器,贴在木板上,然后对着木板打乒乓球。
发现只有乒乓球落在传感器周围的一片小范围才会有效,传感器才会有响应的。
即使调高了灵敏度,也还是这样,大概也就10厘米的范围吧!
若是换成墙面的话,估计情况会更差的。
所以,这样来说此方法行不通了。

用驻极体话筒的方法,我也想过。这个主要是检测声音了,
而且还得检测特定频率的声音,否则会有很多误操作的。
检测特定频率,电路就复杂了,调试也就多了,我没那个能力做的,也得放弃。

检测光栅,有空再试试的。
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那些成品很贵,好多是用在门禁上似的。
而且那些间距太大了,远大于乒乓球40mm的直径。
找了红色激光笔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简单测试了一下,估计可以的。
但发现,球运动的太快的话,也是检测不到的,模块没反应了。
想想,平时在室内打打玩玩而已,没必要打球太快的。
得多准备些激光二极管和光敏电阻,多过些日子再做试试。

楼主:
  红色激光光栅基本做出来了。
后来用红色激光管、光敏电阻和比较器,自己做了光栅。
这是测试电路。

在小区里面捡了邻居家装修剩余的木条做了框架。
红色激光管和光敏电阻接收板,用热熔胶粘接在木头上。

这个是在面包板上安装一个LM399,四个比较器,对应四组光电模块。

三个面包板做的共11组光栅电路。

面包板接触不好,时不时地工作不正常的。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

后来发现,全部焊接好后,可能电路有干扰,不稳定,即使无遮挡也在计数的,就调整电路了,把上图中的15K电阻给短接了,这才稳定了。
用洞洞板做了电路板,STC15F104W和三块LM399都焊接上,飞线太多,太丑了,就不拍照了。
用PVC电线槽盒装入电路板,8数码管模块用木螺丝拧紧在木条上的,引出的一条鼠标线作为电源线,插到移动电源上供电的。

才发现mp4视频不能直接上传啊!

乒乓球碰墙的时候,红色激光照射在球体上,反射回来,眼睛会看到两道亮亮的红线。
说这个红光太亮了可能伤眼睛,恐怕有的人介意的。
尽管不是直视红色激光二极管发出来的光,但也是有点道理的。
所以,又在网上搜索了肉眼不可见的红外激光管,发现都挺贵的,几十块钱一个;
便宜的也得20一个的,太贵了,算了,还是用这个吧!
后来,在整流二极管后面又接了一个10欧姆的电阻,进一步限流,又降低点红光亮度。

过几天,找到材料的话,再在两边做个挡板,遮挡激光管和光敏电阻电路。

网友I(2021-09-24):
其实用一片蜂鸣器做振动传感器就完全可以胜任,后续电路中再做个滤波器,把乒乓球打到墙面上的频率检测出来,其他的全部用滤波器滤除掉,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

网友I:
更正一下,是那种压电的蜂鸣器

网友J:
如果有钱。可以搞个很大的,大到一面墙的触摸屏。有了这个一切都好做了,高大上啊~

网友J:
比如这个
套宝:32寸红外触摸屏框 42 43 49 50 55 60 65 70 75 86寸显示器触摸框

网友K:
这个的话,好像只要采集声音的频率,就可以了吧……,球击墙,和球触板,音波频率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地板材质和墙不同的话,球落地也不会误记,那么,你只要有个灵敏度高的咪头贴墙,然后滤波采集震动频率就能计数了。比你大动干戈搞一面墙的光栅要简单好多吧?

网友L:
如果从技术应用的角度考虑,使用视觉识别应该是最好的!那有人会说基于摄像头的视觉识别有点复杂了,那么有简化的方法,类似于手机的扫描解锁使用的技术,其实微软也有商品化的3D摄像头或类似的组件,使用不可见激光投射出特定栅格的激光打在墙面上,正常的话应该是正方形的投射光栅,如果有球闯入,就会导致正方形的光栅变形,只要识别出这样的变形就可以计数一次!相对简单了!成本使用2手的大概几百元;如果认为成本还是太高,其实楼主现在的激光光栅方案再优化一下,改用“一”字型激光管,(类似于激光水平仪那种发出的),那只要2~3个,对面再密集布置一排的接收管,升级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好像使用超声波感应也是可以的,只要将几个超声波传感器(收发一体)并列一排(分开适当距离)连对向接收器都不用放置,球体接近墙面就能检测出来!

网友M:
压电薄膜可以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