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teus将MQ-3酒精传感器模拟为电压输入啊?

楼主(2020-03-04):
(图片)

网友A:
你好!
把MQ3传感器用可变电阻替代

楼主:
电容 C1 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你这个图有两个输出,Aout是模拟输出Dout是数字输出,运算放大器接成可调比较器,输出0或1。模拟输出采用电位器模拟,上端接vcc下端接工作地,中端接mcuI/O,最好串个100Ω电阻,Dout使用一个sw开关代替并接一个电容去抖,一端接工作地,一端接I/O,I/O内部应该自带上拉。

网友B:
电容C1滤波去耦防止输出端电压突变。

网友C:
用一个可调电阻替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