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报警 导入后还没布线就出现这个绿色的小点点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新手,刚导入PCB  还没布线就出现这个绿色的小点点是IC引脚间距的问题
但是我单独设置IC  不起作用,请问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A(2020-03-04):
调整优先级后  已经生效

网友A:
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  中间的过孔部分还是有警告,,,,
求指点原因

网友B:
把all改成IC除外,你这样在IC单独条件下是符合了,在all的条件下还是不符合
绿点只是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合约束条件,不影响实际应用,你把约束检查报告关了就不会有绿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all改成IC除外,你这样在IC单独条件下是符合了,在all的条件下还是不符合
绿点只是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合约 ...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