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继电器改220V电容降压继电器日记

楼主(2020-03-04):
     202031日,星期天,新冠还未结束。上周1全上班(小区侧门已开,单位只开一个门),周二与同事小杨2人轮班,值班时画了双向3可控硅的PCB图,准备“刀耕火种”。周3~周六在拆腾3可控硅的排插。
     女儿常抱怨我在其它卫生间抽烟的烟味串到她卫生间。本来还有可控硅排插还没有完工,暂时来处理她这里的问题。
Φ110电动风阀共买了4个,只是三楼公用卫生间启用了,用了220V充气灭弧继电器,这次不想浪费此种继电器,找了一个AC220V的继电器,没动手,还是不想浪费。决定用12V继电器来控制风阀。
    风阀参数:AC220V电机,红线90度(开阀),蓝线0度(关阀),黑线接零线N
    焊了一个12V继电器在3.3V-GND-15V-18V的开关电源上,此电源很便宜,有了就用掉,反正还有多个。焊好5引线,上去装时,发现还差“常通”火线。重新改电源。鉴于开关电源接通时有较大电弧,用31030Ω电阻(1/8W1/16W)串联消弧,三只电阻通电即有火星,立即坏,外关无明显痕   迹,已剪脚并废弃。串400Ω电阻消弧时电源不工作。
    改方案用DC24V继电器,电容降压运行,此前改过DC48V继电器,很成功,750W水泵用了5年。
    电路图见图1。由于偷懒并想快速完工的原因,最初只想用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不成功。
    电路原理及D2的重要性:
    当正半周时,通过C1D1送给继电器正电,当负半周时,由于D1截止,负半周无用,C1上电压一直保持最高电压,很危险的火花、放电声由于此。后期电容C1不发生作用。
    加D2后,负半周电压通过D2反向对C1放电并充电,当然充电无太大用。主要是放完C1的电。正半周再来时,C1继续导通。
      D1D2换全桥效果更好,不想拆腾,也不好找小体积1000V的全桥。
    双D让继电器成功控制,吸合后有振动声,加C2后解决。C25uF250V,顺手在废灯管条拆。D1D2也拆于此。
    测试J的直流电压,C10.1uf10.8V0.3uF33V,感觉0.2uF2104C 400V并联)时吸合声太小。还是用0.3uF。继电器记得是24V,感觉原来用12V也行,暂不管,继电器是信号继电器,触点电流几十mA,很弱很想丢垃圾。是否是充气的,以后泡水中钻孔、割开一个看看。
1、电路图
2、焊好,共6根线,无招了,黄线为换气扇开关线
3、整体,线留的长,安装时剪了一部分
4、侧面图,白胶带可看出0.3uF 1200V,电磁炉板拆件
5、光鲜的外表下是丑陋的内脏
6、99元一个的风阀,4个共430元整。站在上面上问女儿,90度是关还是开!

1、电路图

1、电路图

2、焊好,共6根线,无招了,黄线为换气扇开关线

2、焊好,共6根线,无招了,黄线为换气扇开关线

3、整体,线留的长,安装时剪了一部分

3、整体,线留的长,安装时剪了一部分

侧面图,白胶带可看出0.3uF 1200V,电磁炉板拆件

侧面图,白胶带可看出0.3uF 1200V,电磁炉板拆件

5、光鲜的外表下是丑陋的内脏

5、光鲜的外表下是丑陋的内脏

99元一个的风阀,4个共430元整。站在上面上问女儿,90度是关还是开!

99元一个的风阀,4个共430元整。站在上面上问女儿,90度是关还是开!

网友A:
这有点危险啊,别漏电了

网友B:
阻容降压驱动继电器动力有点弱,改用小工频变压器

网友C:
好象搞得很复杂,是烟雾检测触发么?找个大马力排风机什么烟都不成问题

网友D:
小变压器更安全一点,驱动能力也强,不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搞得很复杂,是烟雾检测触发么?找个大马力排风机什么烟都不成问题

没有烟雾检测触发,就是普通的家用卫生间排气风扇。开关控制。4个卫生间共用一个管道井的排风管(110PVC),有相互串味道的可能。
大部分方案是排风扇有个逆止阀,但有风阻,我拆换成电动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