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豆浆机电路板拆解

楼主(2020-03-04):
转数不够?杯里加上水“果蔬”档电机端电压255V功耗71W。正常吗?这个机型是不是单片机控制?苦于胶封且无图。

网友A(2021-01-18):
如果是刀不峰利了,那是修不好了。

网友B(2020-07-01):
这个单片机在那个排线那头,连在按键的那个板上

网友C(2020-04-02):
肯定是有单片机的,而且程序相对固定。可以在某宝上买到包括单片机、主板套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板子几乎看不到单片机控制的影子,255V 的市电电压有点偏高

单片机用胶封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板子几乎看不到单片机控制的影子,255V 的市电电压有点偏高

全波整流不加电容滤波输出电压等于220V的0.9倍约200V(全波脉动直流),接上电机后再量电压就是255V了

网友E:
都烧了,还能用?

网友D:
看板子几乎看不到单片机控制的影子,255V 的市电电压有点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