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千位和百位显示不出来,感觉逻辑上没问题啊!

楼主(2020-03-0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定义编码表数组//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wei;

uint temp,t;

uint qian,bai,shi,ge;                                                   //定义变量

void display(uint qian,bai,shi,ge);                                //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申明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申明

void main()

{

        init();

        {

                if(t==20)

                        {

                         t=0;

                         temp++;

                         if(temp==3600)

                                 temp=0;

                         qian=temp/1000;                                //分离参数

                         bai=temp%1000/100;

                         shi=temp%1000%100/10;

                            ge=temp%10;

                        }

                 display(qian,bai,shi,ge);                               //调用显示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qian,bai,shi,ge)

{

        if(temp<10)

                wei='a';

    else if(10<=temp<100)

                wei='b';

        else if(100<=temp<1000)

                wei='c';

        else if(1000<=temp<10000)

                wei='d';

        switch(wei)

        {

         case 'a':              wei=0;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5);break;

         case 'b':          wei=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5);break;

          case'c':                wei=0;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5);break;

          case 'd':                wei=0;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5);                          break;

        }

}

void init()

{

         t=0;

        dula=0;

        wela=0;

        temp=99;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

网友A:
没有这种写法的

网友B:
恰恰是因为显示程序逻辑错误才不正常。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定义编码表数组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wei=0;
uint temp,t;
uint qian,bai,shi,ge;     //定义变量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申明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申明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20)
                {
                        t=0;
                        temp++;
                        if(temp==3600)
                                temp=0;
                        qian= temp/1000%10;   //分离参数
                        bai = temp/100%10;
                        shi = temp/10%10;
                        ge  = temp%10;
                }
                display();//调用显示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P0=0x00;//消隐
        dula=1;
        dula=0;
        switch(wei)
        {
                case 0:
                        P0=0xf7;
                        wela=1; //送位码
                        wela=0; //锁存
                        P0=table[ge];
                        dula=1; //送段码
                        dula=0;  //锁存
                break;
                case 1: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break;
                case 2: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break;
                case 3: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qian];
                        dula=1;
                        dula=0;
        }
        delay(1);
        wei++;
        wei%=4;
}
void init()
{
        t=0;
        dula=0;
        wela=0;
        temp=99;
        qian= temp/1000%10;
        bai = temp/100%10;
        shi = temp/10%10;
        ge  = temp%1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

网友C:
建议使用插入代码功能,便于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是因为显示程序逻辑错误才不正常。修改如下:

感谢,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比如说还没加到千位则千位不亮,现在这种情况与我之前弄的一样,即便还没加到千位,千位也一直显示0

楼主:
经过多番求证今天我发现错误了, 程序逻辑上没有问题,主要是switch(  里面表达式分离语法的错误 )
原来的是:        if(temp<10)
                wei='a';
        else if(9<temp<100)
                        wei='b';
             else if(99<temp<1000)
                             wei='c';
                      else if(999<temp<10000)
                                  wei='d';
实际上if语句的括号里不能按照数学的写法去写不等式,他只会判断第一个不等号,所以永远都是执行到99<temp就直接进入case'b',只要把括号里面的判别式用逻辑“与”代替即可。
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if(temp<10)
                wei='a';
        else if(9<temp&temp<100)
                        wei='b';
             else if(99<temp&temp<1000)
                             wei='c';
                      else if(999<temp&temp<10000)
                                  we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是因为显示程序逻辑错误才不正常。修改如下:

问题找到了,回去翻了一下C的相关资料发现错误了, 程序逻辑上没有问题,主要是switch(  里面表达式分离语法的错误 )
原来的是:        if(temp<10)
                wei='a';
        else if(9<temp<100)
                        wei='b';
             else if(99<temp<1000)
                             wei='c';
                      else if(999<temp<10000)
                                  wei='d';
实际上if语句的括号里不能按照数学的写法去写不等式,他只会判断第一个不等号,所以永远都是执行到99<temp就直接进入case'b',只要把括号里面的判别式用逻辑“与”代替即可。
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if(temp<10)
                wei='a';
        else if(9<temp&temp<100)
                        wei='b';
             else if(99<temp&temp<1000)
                             wei='c';
                      else if(999<temp&temp<10000)
                                  we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比如说还没加到千位则千位不亮,现在这种情况与我之前弄的一样,即便还没加到 ...

没加到千位则千位不亮,没加到百位则百位不亮,没加到十位则十位不亮。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定义编码表数组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code weia[]={0xf7,0xfb,0xfd,0xfe};
uchar data dis_buf[6];
uchar wei=0;
uint temp,t;
//uint qian,bai,shi,ge;     //定义变量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申明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申明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500)
                {
                        t=0;
                        temp++;
                        if(temp==3600)
                                temp=0;
                        dis_buf[0] = table[temp%10];
                        if(temp<10)dis_buf[1]=0x00;
                        else dis_buf[1] = table[temp/10%10];
                        if(temp<100)dis_buf[2]=0x00;
                        else dis_buf[2] = table[temp/100%10];
                        if(temp<1000)dis_buf[3]=0x00;
                        else dis_buf[3] = table[temp/1000%10];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P0=0x00;dula=1;dula=0;        //消隐
        P0=weia[wei];wela=1;wela=0;   //送位码锁存
        P0=dis_buf[wei];dula=1;dula=0;//送段码锁存
        wei++; wei%=4;
}
void init()
{
        t=0;
        dula=0;
        wela=0;
        temp=99;
        dis_buf[0] = table[temp%10];
        if(temp<10)dis_buf[1]=0x00;
        else dis_buf[1] = table[temp/10%10];
        if(temp<100)dis_buf[2]=0x00;
        else dis_buf[2] = table[temp/100%10];
        if(temp<1000)dis_buf[3]=0x00;
        else dis_buf[3] = table[temp/1000%10];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
        display();//调用显示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