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89S52单片机总线方式点亮LM6063CCW(ST7565)显示

楼主(2020-03-04):
液晶显示模块通常用来作为控制设备的人机交互的窗口,把机器/设备的内部参数显示在液晶屏幕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利用单片机的总线来点亮液晶显示模块的;
         通常情况下,拿到一个液晶屏幕要如何才能点亮他呢,首先得看懂用户手册,也不是要全看懂哈,看懂关键的几个点就可以了:
第一,  接口定义;
第二,  时序图;
第三,  指令表;
看懂这些就差不多了,这里就拿工业显示屏幕里比较知名的拓普微的LM6063CCW的模块(控制器是ST7565的,128x64液晶屏用的最多的控制器了)来做个讲解,首先打开手册(网上一搜一大把哈):
咱按着节奏来:
第一:接口定义
全是英文的,不要被吓到哈,其实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英文,我四级都没过都能看懂,相信你们也都可以哈;怕有些草根确实看不明白,我挑几个关键点说一下,首先我们只看8080模式:1.手册里说这个是默认的;2.AT89S52的总线就是8080的;
A0 通道选择信号,当A0=0时,选择指令通道;A0=1时,选择数据通道;
         /RD为读信号,低电平有效;
         /WR为写信号,低电平有效;注意:/WR/RD 不能同时为底电平哈
         /RES复位脚,低电平有效;
         /CS1片选型号,低电平有效;与模块通讯都需要片选信号有效情况下;
第二:时序图
如何看懂时序图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在学校师傅应该是有教过的哈,如果已经还给师傅了的话,可以私聊我;

第三:指令表
英文的,我也就不多解释了,最好是看ST7565的IC资料也是英文的,不过我找到了中文版的资料需要的童鞋可以私聊我;

好了接下来画重点:
很多人都有用IO口点亮过液晶显示模块,今天咱来介绍一下更高级的点亮办法,因为用IO口模拟时序,就需要一个一个信号的去操作,很耗费时间,从而会导致整幅图片刷新时,能看出刷的效果;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出现刷的效果呢,可以通过节省送数据的时间,而51单片机设计的时候为了快速访问外部存储,带有16根地址线可直接寻址既80总线,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他的读写时序都是单片机内部产生的时序,因此缩短模拟IO口所花费的时间,可能这么说你感觉不到什么,举个实例:假设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为1us,如果是IO口模拟的话至少需要7us,如果是用总线方式只需要1us,相差7倍!废话少说,直接上干货:
要使用总线方式,首先硬件要连接好,可参照下面的原理图设计硬件:

总线寻址方式是模块的数据总线直接挂在89S52的数据总线上,/RD、/WR作为模块的读、写控制信号,/CS信号和A0信号都由地址线译码产生,模块的/RES接RC复位电路。
总线寻址方式驱动函数如下:(地址定义,根据用户平台接口修改)
1、指令代码写入函数
voidSdCmd(uchar Command)
{
  uchar xdata *Com_addr;
Com_addr =0x8000;                 // 指令通道地址
  *Com_addr = Command;         //写指令操作
}
2、显示数据写入函数
voidSdData(uchar DData)
{
uchar xdata *DData_addr;
   DData_addr =0x8100;        // 数据通道地址
*DData_addr = DData;          //写数据操作
}
3、显示数据读取函数
ucharRdData()
{
uchar DData;
uchar xdata *DData_addr;
DData_addr =0x8100;       //数据通道地址
DData = DData_addr;             //读数据操作
return(DData);                   //返回数据值
}
其他的代码就没啥好说的了,参照附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0~65535

  6. bit     AutoRun;           // 1 for auto run, 0 for manual run
  7. uchar   ContrastLevel;     // for contrast setting level

//-----------------------------------
// dispaly data (128x64)
//-----------------------------------
uchar code Logo[]={
/*--  调入了一幅图像:D:\guoq files\technic support\pic\LM6063c-LOGO-128x64.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01,0x81,0x01,0x81,0x01,0x81,0x01,0x81,0x41,0x81,0x41,0x81,0x41,0x81,0x41,
0x81,0x41,0xA1,0x41,0xA1,0x41,0xA1,0x51,0xA1,0x51,0xA1,0x51,0xA9,0x51,0xA9,0x51,
0xA9,0x55,0xA9,0x55,0x29,0x15,0xAB,0x95,0xCB,0xC5,0xEB,0xE5,0xE3,0xF5,0xF3,0xF9,
0xFB,0xF9,0xF9,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01,0x01,0x41,0x81,0x01,0x81,0x81,
...

};

//-----------------------------------
// Delay Routine
//-----------------------------------
void delayms(uint m)        // 12MHz Xtal, close to ms value
{
    uint j;
    uint i;

    for(i=0; i<m; i++)
        for(j=0; j<109; j++)
           _nop_();
}
//--------------------------------------------
//总线寻址方式驱动程序  (INTEL8080 时序)

//-----指令代码写入函数----------------------
void SdCmd(uchar Command)
{
        uchar xdata *Com_addr;
    Com_addr =0x8000;                // 指令口地址
    *Com_addr = Command;       // 写指令操作
}
//-----显示数据写入函数--------------------------
void SdData(uchar DData)
{
    uchar xdata *DData_addr;
    DData_addr =0x8100;               // 数据口地址
    *DData_addr = DData;              // 写数据操作
}
//------显示数据读取函数-------------------------
uchar RdData()
{
   uchar DData;
   uchar xdata *DData_addr;
   DData_addr = 0x8100;      // 读数据地址
   DData = *DData_addr;      // 读数据操作
   return(DData);           //返回数据值

}

//-----------------------------------
// Write a Screen
//-----------------------------------
void WriteScreen(uchar *DisplayData)        // DisplayData should be 164x64/8 = 1312byte
{
        uchar TempData;
        uchar i, j;
        for(i=0;i<8;i++)
            {
            SdCmd(0xb0 | i);        // select page 0~7
            SdCmd(0x10);            // start form column 0
            SdCmd(0x00);            // (2byte command)
             for(j=0;j<128;j++)
                     {
                     TempData=(*(DisplayData+(i*128)+j));
                     SdData(TempData);
                    }
        }
}

/*
//-----------------------------------
// Contrast control
//-----------------------------------
void LCD_Darker(void)
{
        if (ContrastLevel<0x3F)
            {
        ContrastLevel++;
                }
    SdCmd(0x81);                     // E-Vol setting
        SdCmd(ContrastLevel);   // (2byte command)
}

void LCD_Lighter(void)
{
        if (ContrastLevel>0x00)
            {
             ContrastLevel--;
                }
    SdCmd(0x81);            // E-Vol setting
        SdCmd(ContrastLevel);   // (2byte command)
}

*/

//-----------------------------------
// Init LCD module
//-----------------------------------
void initLCDM(void)
{
        _RST=1;                 // hardware reset LCD module
        _RST=0;
        delayms(1);
        _RST=1;
        delayms(10);

    ContrastLevel=0x21;     // default Contrast Level

        SdCmd(0xaf);            // display on
        SdCmd(0x40);            // display start line=0
    SdCmd(0xa1);            // ADC=1
    SdCmd(0xa6);            // normal display
    SdCmd(0xa4);            // Display all point = off
    SdCmd(0xa2);            // LCD bias = 1/9
    SdCmd(0xc0);            // Common output mode select= reverse

    SdCmd(0x2f);            // Power control = all on

           SdCmd(0x25);                        // RA/RB setting

           SdCmd(0xf8);SdCmd(0x00);// Booster Ratio Set= 2x,3x,4x (2byte command)

        SdCmd(0x81);            // E-Vol setting
    SdCmd(ContrastLevel);   // (2byte command)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SP=0x60;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_RST    = 1;

           initLCDM();
        WriteScreen(Logo);
        while(1)
        {
        }
}
//end of program

楼主:
看样子大家都是大虾呀,都没啥人提问呀

网友A(2021-07-05):
程序缺太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