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74hc595芯片实现跑马灯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1、74HC595特点
串进并出,移位,锁存(相当于把8位输入送到Q0-Q7,锁存前Q0-Q7为上一次的值)
Q7‘为串行输出,即可以级联。
SCK(SH_CP)    //串行输入时钟, 串行输入
RCK(ST_CP)    //存储寄存器时钟,并行输出2、原理图如图所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hc595(uchar byteData);

sbit SER = P3^4;    //p3.4脚控制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 = P3^6;    //串行输入时钟
sbit RCK = P3^5;    //存储寄存器时钟

uchar code tabl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num=0;
void main()
{
        while(1)
        {
                   for(num=0;num<8;num++)
                {
                        hc595(table[num]);
                        delayms(500);
                }
        }        //        hc595(0x55);            // Q7~Q0=0101 0101                 }
}

/*功能: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给595,再并行输出*/
void hc595(char byteData)
{
    char i=0;
    for(i=0;i<8;i++)
    {
        SER = byteData>>7;        //送出7位数据
        byteData= byteData<<1;

        SCK = 0;          //上升沿,让串行输入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SCK = 1;          //变为低电平,为下次准备
    }

   //位移寄存器数据准备完毕,转移到存储寄存器
   RCK = 0;         //上升沿,让存储寄存器时钟变为高电平,并延时2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RCK = 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延时xms函数
{
        uint a,b;
        for(a=xms;a>0;a--)
         for(b=110;b>0;b--);
}

网友A(2020-06-26):
初次接触595,一下子就成了,便于进一步搞懂595,谢谢楼主

网友B(2020-09-06):
谢谢楼主的解析,让我懂得了跟多

网友C(2021-11-13):
网上找了资料,对着楼主的资料,刚好手边有资料。就做了一个。补贴个实物图。

网友D(2022-01-22):
谢谢楼主,按照楼主的改了下,改为点阵控制,完全没问题。楼主对595的说明也很简洁:串进并出,移位,锁存

网友E:
        }        //        hc595(0x55);            // Q7~Q0=0101 0101                 }

※                 }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