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C语言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20-03-04):
函数太多了  如果想根据情况调用不同的函数太麻烦了
如果把函数排上序号用变量的方式调用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问下各位大侠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方便调用的谢谢

void delay1()
     {delayus2x(218 );}
void delay2()
     {delayus2x(223 );}
void delay3()
     {delayus2x(229 );}
void delay4()
     {delayus2x(234 );}
void delay5()
     {delayus2x(240 );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a,b,c,d,e;
while(1)
{
a=1;

delay a ();        //   a是个变量     函数太多了   这个调用方法可不可以    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
}

网友A:
不可以,每一个函数名需要单独声明。delay a()就是一个单独的函数,(delay a)是一个整体的函数名,编译时不可能把变量a的值赋给delay a()里面的a。

网友A:
//你可以把所有的功能函数放到一个函数exp()里面,比如说:
uchar a;
void exp()
{
if (a==1)exp1();
if(a==2)exp2();
if(a==3)exp3();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a=1;exp();}
if(Key==2){a=2;exp();}
if(Key==3)(a=3;exp();}
}
}
//先定义变量a,然后在主函数里面把变量a放到exp()函数里面去选择,应该能达到你要的效果,Key可以定义为对应按键的键值。switch语句也可以做到。但是这样你也得记得每一个编号对应函数的功能,不如直接调用不同的函数。

网友B:
写一个基本的延时函数 delay() ,用宏定义的方式预处理后即可正常调用。
#define delay1()  delay()
#define delay2()  delay1(),delay1()
#define delay3()  delay2(),delay1()
#define delay4()  delay3(),delay1()
#define delay5()  delay4(),delay1()
#define .....................

网友C:
带参数以便确定延时多长不就行了

网友D:
用数组的方式吧:
tm[]={218,223,229,234,240};

当a=1时
delay(tm[a-1]);  //delay(218)了
修改参数值直接在数组中调就行了,我想应该没有比这个更直观的了。

网友E:
void delay1(u16 i)
     {delayus2x(u16 i );}
这样就可以了,统一调用一个函数,往函数里填进去参数不就好了。

网友F:
#define a 218
#define b 223
#define c 229
#define d 234
#define e 240
....
void main()
{
delay(a);
delay(b);
....
}

网友G:
void Delay(uint z)                //@11.0592MHz
{
        int i, j;
        for(z;z>0;z--)
        {
                i = 180;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延时函数这样写就可以了

网友H:
不行,你可以利用选择语句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I:
可以的利用函数指针
C语言抽象靠的就是
结构体 + 函数指针
不知道下面这个简单的小例子是不是你要的

typedef void(*pfnFunctionName)(void);
void delay1()
     {delayus2x(218 );}
void delay2()
     {delayus2x(223 );}
void delay3()
     {delayus2x(229 );}
void delay4()
     {delayus2x(234 );}
void delay5()
     {delayus2x(240 );

const int number = 5;
pfnFunctionName array[number] = {delay1, delay2, delay3, delay4, delay5};
for(int i = 0; i < number; i++)
{
    array[i]();
}

楼主:
我用了  switch语句

网友J:
你这样写当然是不可以的,可以用switch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