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字符串中想要的数据提取出来?

楼主(2020-03-04):
求教大神解答如何将
{"method":"send","gatewayNo":"02","userkey":"28ff5de5c5454236bd75*******","f":"updateSensor","p1":"POWER01","p2":"0"}&^!
中最后一个   “0”    提取出来转换成int型数据    而且“0”这是个变化的数值

网友A:
字符串比较“p2”,然后往后便宜两位拿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单片机还是电脑上?
如果是单片机上,你就先查子串"p2":"进行定位,然后往后遇到数值后的"为止,自己把数值串转为整数。
如果是电脑,可以用取子串或用正规匹配来取数值串,然后再转为整数,比如易语言的取文本中间: 到数值(文本_取出中间文本(字符串,"P2"+#引号+":"+#引号,#引号))

网友C:
如果字符串长度固定,你就麻烦下数一数这个字符串的0在第几位,因为字符串变量是可以用指针读取某一位的。是就用 变量=*str+几;读取。注:(数的时候从0开始数,包括空格标点符号)

网友D:
你好!
需要把具体应用环境和硬件要求说明白

网友E:
典型的json数据格式,通过jquery遍历解析json

网友F:
用一个取地址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还是电脑上?
如果是单片机上,你就先查子串"p2":"进行定位,然后往后遇到数值后的"为止,自己把数 ...

嗯嗯,好的。我去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比较“p2”,然后往后便宜两位拿数据就可以了

好想法,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字符串长度固定,你就麻烦下数一数这个字符串的0在第几位,因为字符串变量是可以用指针读取某一位的。 ...

嗯嗯,好的。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还是电脑上?
如果是单片机上,你就先查子串"p2":"进行定位,然后往后遇到数值后的"为止,自己把数 ...

我这边使用的是单片机,读取的服务器返回的数据。您可以帮助我下么。或者说有没有例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