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键切换4模式 子程序跳不出循环问题

楼主(2020-03-04):
编了一个单键控制一个led四个模式的程序,进入子程序之后,进入while(1)循环无法跳出。。。不怎么如何解决
请朋友们帮我改改(使用的是stc15w104单片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
sbit led=P3^1;
sbit S3=P3^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ledm1()
{

        while(1)
        {
                        led=0;
                 delay(1000);
                 led=1;
                 delay(1000);
        }
}

void ledm2()
{
         while(1)
        {
                 led=0;
                 delay(2000);
                 led=1;
                 delay(2000);
         }
}

void ledm3()
{
           while(1)
           {
                 led=0;
                 delay(3000);
                 led=1;
                 delay(3000);
             }

}

void ledm4()
{
                 led=1;
}

void main()
{
        while(1)
        {
                if(S3==0)
                {
                        delay(20);                 //消抖
                        if(S3==0)
                        {
                                while(!S3);         //等待按键松开
                                    if(num<4)
                                    num++;
                                    else
                                    num=1;
                        }
                        switch(num)
                        {
                                case 1: ledm1();num=1; break;
                                case 2: ledm2();num=2; break;
                                case 3: ledm3();num=3; break;
                                case 4: ledm4();num=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A:
在子程序里不能用while(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子程序里不能用while(1)吧

是的  那我怎么让子程序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子程序里不能用while(1)吧

那如何让子程序循环

网友B:
子函数中是用while(1),程序一旦进入就死在里面了。你把判断按键是否放开放在子函数while中,不要用while(1)

网友C:
break跳出循环操作能用不?

网友D:
void ledm1()
{

       // while(1)
        {
                        led=0;
                 delay(1000);
                 led=1;
                 delay(1000);
        }
}

void ledm2()
{
       //  while(1)
        {
                 led=0;
                 delay(2000);
                 led=1;
                 delay(2000);
         }
}

void ledm3()
{
          // while(1)
           {
                 led=0;
                 delay(3000);
                 led=1;
                 delay(3000);
             }

}
把这些函数里面的while(1)都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几个ledm跟数字的子函数中不要用循环了

网友F:
楼主在子程序中使用了死循环,程序运行到此时再也出不来,再按按键也就无效了。所有程序都得在主循环 while(1)中跑起来,中断除外。
另外还有两处错误:
1.延时函数的参数数据类型要与实际应用相对应。
2.stc15w104是1T单片机,速度比普通51快许多,延时函数里的变量也要相应增量。
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3^1;
sbit S3=P3^0;

uchar num;
uint num1;

//1T单片机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150;k>0;k--);
}
/*
//12T单片机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void main()
{
        while(1)
        {
                if(S3==0)
                {
                        delay(10);                 //消抖
                        if(S3==0)
                        {
                                while(!S3);         //等待按键松开
                                num++;
                                if(num>=4)
                                        num=0;
                        }
                }
                if(num==0)
                {
                        led=1;
                        num1=0;
                }
                else
                        num1++;

                if(num1>num*1000)
                {
                        num1=0;
                        led=~led;
                }
                delay(1);
        }
}

网友G:
要子程序循环,你就用最简单的if判断条件就好了,不用搞得那么麻烦
比如
while(1){
   if(按键){num++;}
   if(num == xx){执行什么}
   if(num == xx){执行什么}
... ...
}
就这么多,只要你的num不变,在主函数的while里就会一直执行if满足条件下的语句,不就循环了,而且还不影响你按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子程序循环,你就用最简单的if判断条件就好了,不用搞得那么麻烦
比如
while(1){

这样做的话  我试了  按键检测就成了问题  比如说我子程序的执行的周期是2秒  按下按键的时候 得子程序周期结束才能识别key==0,怎么再增加按键识别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函数中是用while(1),程序一旦进入就死在里面了。你把判断按键是否放开放在子函数while中,不要用while(1 ...

那怎么让子程序中的led一直循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子程序中使用了死循环,程序运行到此时再也出不来,再按按键也就无效了。所有程序都得在主循环 while ...

谢谢,学到了。您编的我差不多看懂了,但是延时的这段,可以移植性不太强,譬如我想改延时 亮500ms,灭1000ms,或者其他没有规律的,num1无法*1000的。能不能教我如何写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子程序中使用了死循环,程序运行到此时再也出不来,再按按键也就无效了。所有程序都得在主循环 while ...

谢谢大神。认真理解了你的编程。还想额外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用子程序,思路该如何?比如子程序1是led1亮500,灭700,循环闪烁,这种无规律,没办法使用num1>num*1000判的
if(num==0)
                {
                        led=1;
                        num1=0;
                }
                else
                        num1++;

                if(num1>num*1000)
                {
                        num1=0;
                        led=~led;
                }
                delay(1);
        }
}

网友H:
if(num==0)
                {
                        led=1;
                        num1=0;
                }
                else
                        num1++;

                if(num1>num*1000)
                {
                        num1=0;
                        led=~led;
                }
                delay(1);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认真理解了你的编程。还想额外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用子程序,思路该如何?比如子程序1是led1 ...

给你再改一下,按键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循环闪烁用子程序任意设置周期和亮灭比。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3^1;
sbit S3=P3^0;

uchar num;
uchar count=0;        //计数延时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1T单片机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150;k>0;k--);
}
/*
//12T单片机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void ledm1()
{
        static uint i=0;
        i++;
        if(i<=200)
                led=0;
        if(i>200)
                led=1;
        if(i>400)
                i=0;
}
void ledm2()
{
        static uint i=0;
        i++;
        if(i<=100)
                led=0;
        if(i>100)
                led=1;
        if(i>300)
                i=0;
}
void ledm3()
{
        static uint i=0;
        i++;
        if(i<=400)
                led=0;
        if(i>400)
                led=1;
        if(i>600)
                i=0;
}

void main()
{
        while(1)
        {
                if(!S3)//键按下
                {
                        if(++count>=10 && sign==0)//消抖与自锁
                        {
                                sign=1;
                                num++;
                                if(num>=4)
                                        num=0;
                        }
                }
                else //键松手
                {
                        count=0;
                        sign=0;
                }
                switch(num)
                {
                        case 0:  led=1;   break;
                        case 1:  ledm1(); break;
                        case 2:  ledm2(); break;
                        case 3:  ledm3(); break;
                }
                delay(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如用定时器可以更精确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再改一下,按键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循环闪烁用子程序任意设置周期和亮灭比。

谢谢   单片机初学   没有这种编程思路,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像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