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8位带符号二进制数减法溢出如何处理?

楼主(2020-03-04):
请问两个8位带符号位的二进制数做减法,结果溢出,为得到正确结果,扩展成10位带符号的二进制数然后再做减法运算,应该如何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

网友A:
汇编没有像C那样有带符号位这个说话,一个8位数就是从0-255,减法运算只能从标志位C来判断哪个数大哪个数小
超过8位大小的数,只能用两个地址来存放,一个存放高8位,一个存放低8位,关于这个你,你可以参考一下8051定时器的TH0和TL0是怎么来表示0-65535的
至于怎么运算,只要是超过了8位的,你百度一下16位减法汇编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汇编语言8位带符号二进制数减法溢出
     ---------------------------------------
这样的问题也来问,  你确定你学过原码、反码和补码 ?

网友C:
扩成双字节十六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没有像C那样有带符号位这个说话,一个8位数就是从0-255,减法运算只能从标志位C来判断哪个数大哪个数小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成双字节十六位的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