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参加智能车比赛,但只学过51单片机,该怎么学习呢?

楼主(2020-03-05):
我想参加今年的智能车比赛,但是是小白一个,只学过51单片机,有没有大佬能告诉我该怎么学习?

网友A:
你好!
1、首先确定具体实现功能
2、把要实现的每个功能模块化
3、模块化的完成编程,逐个解决
4、将所有模块汇总,调试后实现全部功能

网友B:
买书籍看看,然后看看往年的智能车比赛视频,学习前人经验。

网友C:
智能车的话 可以先学习一下超声波测距 这以后都能用得到

网友D:
请买一本描述如何制造智能车的书,并且该书应介绍如何设计硬件和程序。

网友E:
可以买嵌入式开发板继续学习

网友F:
针对智能车:PWM波控制舵机的转角、电机的转速

网友F:
针对智能车

1、PWM波:控制舵机转角、电机转速
2、循迹:摄像头图像处理或者循迹光电模块
3、姿态控制:使用相应模块。通过WiFi或者蓝牙,利用串口通信上位机检测小车运行状态

其他的就得根据比赛要求来了

网友G:
智能车比赛有51单片机基础就可以了,其实参加比赛也是学习的机会

网友H:
学习一下单片机基础

网友I:
在学好单片机的基础上,就是i蓝牙模块等。
还要学会如何使用传感器,循迹一般有红外传感器、RGB传感器。
关于动起来,还有直流电机的使用和简单的PWM使用。

具体建议看书 或者问下有经验的师兄等。

网友J:
可以试着进军STM32或着树莓派

网友K:
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学,先从基础的学起,然后再深入去学习模块化程序,学习程序是需要积累的,而不是一开始就一步到位

网友L:
智能车比赛有51单片机基础就可以,其次是看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欲望,学习欲望强就没有做不成的

网友M:
智能车51应该也可以的,可以来arduino,有例程。飞思卡尔得再移植,其实都是差不多东西

网友N:
楼主想参加飞卡的话,学下PID,另外今年有STC赞助,节能组得用STC的单片机

网友O:
有51的功底,害怕学不会其它的,加油

楼主(2022-04-24):
引用 网友A:
你好!
1、首先确定具体实现功能
2、把要实现的每个功能模块化

谢谢老哥指点

网友P:
建议飞思卡尔一步到位

网友Q:
买个开发板,模块化学习比较有用,也可以用proteus和keil软件仿真

网友R:
某一个宝上有编好的程序

网友S:
有51的基础了学习嵌入式就没那么难,刚上手用cubemx直接开始hal库,学习基本模块后先做个平衡车学习pid,闭环控制,编码器,等等之后再学习算法开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