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万用表使用观念,电表的正确使用方式

楼主(2020-03-05):
看了好几个视频修电脑或维修家电的。维修的思路有使我增进不少功力。
让我比较有疑惑的是,一些视频中使用数码万用表操作,跟我的认知有相反。
一般认为红色探棒是正级,黑色探棒是负级。这样才会量到正的电压值。

不过有发现怎么跟我拿的都相反探棒都相反去测量,正探棒搭地,负探棒去做测量?
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好,
首先说一下电压概念,通常我们说的电压是一个笼统概念,准确讲应该叫电势,即一种理想状态的其中一点(可以理解为一个面,点,线等)相对于另一点的电势能大小。
在万用表测量中,可理解为,红笔对黑笔之间的电势。理想状态万用表内阻为无穷大,无电流通过。电势是一个相对值。
但实际中不存在无穷大电阻,电流在你接触到测量点的时候有电势就存在电子移动,规定电流方向为电子移动的反方向,因为电子带负电荷。所有仪器只能检测电流,不可能直接检测电压,电压值是通过电流流通精密电阻的大小计算出来的!!!
以前没有数字万用表,都是指针式万用表,电流流过指针表头线圈产生磁场与磁铁产生斥力发生偏移,指出读数,如果流通方向相反则产生引力,导致打表,无法正确读数。而现在数字万用表不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判断电流流通的方向,如果相反则可以显示-XXX,
在电路设计通用规则中均规定必须存在工作地,即相对于工作电压的0电势点,我们通常称作地或者接地。故检修过程中测量通常是测量某两点间电动势,通过读取表显正负值即可判断方向了。那么红笔黑笔也就没必要过多区分。
总结,红黑表笔是历史留下来的结果,测量方式适应了现代科技。

网友B:
变通变通那么一下下嘛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去测量一个电压值,而不是去区分它的正负
比如,你要测量一个3.0V电池的电压,正着量就是3.0V,红黑拿反了,结果就是-3.0V,你一样可以知道这个电池的电压是3.0V
测量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只看后面的数值,不看前面的符号的,这是个经验
当然,也有用来区分正负的时候,你随便两个点,得出结果是正电压的时候,红笔对应的是正极
结果是负电压,黑笔是正极
完事

网友C:
红笔黑笔也就没必要过多区分

网友D:
万用表;红正黑负,注意档位量程;注意手持方式

网友E:
数字万用表可以红黑任意测量,测量结果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显示数值反接的时候是负数,原来的指针万用表要区分红黑表笔,因为接反了表针反转有可能损坏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