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充电器UC3842方案电路疑惑

楼主(2020-03-05):
上边是输出波形,下边是驱动波形。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果去掉光耦反馈次级波形振铃严重尖峰很高。以上都是空载测试结果!

网友A:
电路贴上来看看,怀疑你续流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B:
电路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贴上来看看,怀疑你续流二极管接反了?

典型电动车充电器。原电路未改动

网友C:
空载的驱动脉冲宽度应该很窄才对

网友C:
你这二个波形没对齐 你测试的是那个点。

网友B:
怀疑续流二极管接反

楼主:
驱动波形测试夹子接初级地钩子接3842  6脚,次级波形夹子次级地钩子输出二极管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二个波形没对齐 你测试的是那个点。

次级波形和驱动波形是反的是对齐的模拟示波器不会不齐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供电的稳压电源问题。我用的开关电源改的稳压电源。直接市电供电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