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ADC如何采集电源电压 大于芯片供电的3.3V

楼主(2020-03-05):
单片机是STC15W4K16S4,单片机电源用的是3.3V,供电电源是4节干电池(最高6V+),想用ADC把电源电压采集过来,显示在OLED上,因为电池电压大于单片机电压,直接把电池电压用ADC采样出来应该不行吧,需要怎么操作?请大神支招

楼主:
这是电源电路,进入IO口的电压我应该选5VI还是5V,或者需不需要加什么元件?

网友A:
精密电阻分压就行了,电阻比等于电压比计算出一个倍数值,测得电压乘以倍数就是实际值

网友B:
电阻分压呀!兄弟
取1/4的电池电压进行ADC,进行4次的ADC,结果相加就可以了
不要进行一次,结果*4,会导致结果全是偶数的

网友C:
一般是两个阻值较大的电阻分压取样,加一个0.1电容滤波。

网友D:
供电电源是4节干电池,电压最高6V,可在需要采样的电压之间串联两个组织比较大的电阻,采样点放在两个电阻之间,即对电压分压后采样。具体电阻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大电阻可以减小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电阻分压就行了,电阻比等于电压比计算出一个倍数值,测得电压乘以倍数就是实际值

兄弟!是图片里的意思吗,这样ADC出来的值*2就是实际值。电阻这样取值可以吗?还是需要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源是4节干电池,电压最高6V,可在需要采样的电压之间串联两个组织比较大的电阻,采样点放在两个电阻 ...

谢谢解答,电阻阻值一般放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呀!兄弟
取1/4的电池电压进行ADC,进行4次的ADC,结果相加就可以了
不要进行一次,结果*4,会导 ...

谢谢老哥解答,采集4次会准确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两个阻值较大的电阻分压取样,加一个0.1电容滤波。

谢谢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是图片里的意思吗,这样ADC出来的值*2就是实际值。电阻这样取值可以吗?还是需要更大的?

要乘3哦。。。

楼主:
非常详细老哥,谢谢,图中取值是最小电阻,一般阻值取多少范围的呢

网友F:
电池电压通过分压后进入ADC采样

网友G:
用电阻分压。电池正极接2个500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电阻阻值一般放多大的呢?

100K和38K,参考电压选2.1V,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解答,采集4次会准确一点吗?

就看你取样次数了,要求速度的,就采样4次,然后相加就可以了
要显示平稳的话,肯定是多次采样,然后,再取平均值就可以了
比如,你取1/4的电压采样,那么,你可以一共进行256次ADC,值相加,然后再/64就可以了
但不能用乘法,不管是乘以多少,最终结果总会保持是一个奇数或者偶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详细老哥,谢谢,图中取值是最小电阻,一般阻值取多少范围的呢

我附的图是一个打印机头上的电源采集分压电路

这个打印机头限制电源输入电流是8v左右
那么根据采集点最大3.3v,可以算出:(3.3/20)*(30+20)=8.25V。
你可以改变输入最大电流5mA这个电流值,可以和上面的实例一样取(3.3/20),既0.165mA。
相应的,算出来的分压电阻值R1、R2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I:
电阻分压,加电容滤波,分压电阻的组端电压要不超过ADC的供电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是图片里的意思吗,这样ADC出来的值*2就是实际值。电阻这样取值可以吗?还是需要更大的?

这样是乘以3哦,百度一下分压电路的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是图片里的意思吗,这样ADC出来的值*2就是实际值。电阻这样取值可以吗?还是需要更大的?

电阻的取值取决于电流,精度,温度,抗干扰等,一般取电流100uA—2mA看你对功耗可有要求!分压电阻大小由此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取值取决于电流,精度,温度,抗干扰等,一般取电流100uA—2mA看你对功耗可有要求!分压电阻大小由 ...

嗯嗯,明白了  谢谢

网友J(2020-07-11):
这个分压的ADC采集不需要滤波电路么?如果要的话用阻容滤波还是什么滤波?

网友K:
建议电阻分压,都是按照倍数来降,但是要使用精密电阻,阻值也要选好,不能太低,让IO超过承受电流,也不能太高,让IO读不上来。

网友L:
电阻分压,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