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MT32F103开发板在哪里看晶振频率

楼主(2020-03-05):
单片机小白,想做同步串口通信,找不到开发板的晶振频率

网友A:
数据手册

网友B:
开发板一般使用的是8M晶振,stm32f103内部有倍频器,具体频率的可以设置。只是做一个串口通信的实验完全可以使用51了,很适合小白

网友C:
103最高频率72MHz必须用外部8MHz晶振,开发板上一般就是8MHz的。stm30的串口通讯用库指定通讯波特率。配置好串口就行了。不用关心外部晶振多少,51才需要看外部晶振频率计算波特率装载值。

网友D:
datasheet或者找一下店家给你的资料例程

网友E:
在中文参考手册中

网友F:
/**
  * @brief  Returns the frequencies of different on chip clocks.
  * @param  RCC_Clocks: pointer to a RCC_ClocksTypeDef structure which will hold
  *         the clocks frequencies.
  * @note   The result of this function could be not correct when using
  *         fractional value for HSE crystal.
  * @retval None
  */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