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封装DIP与封装LQFP44,引脚功能有没有改变

楼主(2020-03-05):
我使用STC12C5A60S2封装LQFP44代替STC12C5A60S2封装DIP40在电路板上P2口,原程序P2=0x00实现,现在变为P2=0XFF实现,但是我看芯片资料没有改变啊

楼主: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应该是P2端口上电初始化吧,P2端口一般上电为标准双向I/O口。

楼主:
不清楚,我的硬件就是把封装给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清楚,只改了封装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实在匪夷所思。两者除管脚数量和排列方式不同外其它电特性完全一致。莫非原机的EEPROM中有重要数据没有复制过来?楼主没有贴程序,不好判断,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C:
它们是同一系列的相同芯片,只是封装和引脚号有所变化,内部电气特性仍应相同。

网友D:
肯定是有不用问

楼主:
已经搞清楚是由于自己使用驱动电路原本是pnp的三极管,没仔细看,焊接时候用成npn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