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彩灯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2020-03-05):
如题,我想给电脑的机械键盘设计一个RGB彩灯LED的硬件电路方案,求大家给个设计思路,大概都需要什么芯片怎样控制大概需求是这样的:
1.键盘一共有108个按键(普通打字用的标准机械键盘),每个按键下方有一个RGB彩灯
2.可以识别任何一个按键按下,单个按键和多个按键按下时都能识别
3.可以单独点亮任何一个或多个按键下面的彩灯,并且可以显示任何颜色

最近在学习STM32F103的单片机想借用F103ZET6或者其他型号单片机做mcu,但是想到108个按键还要有RGB灯光用单片机的引脚点亮单色LED可能还行,要是RGB的LED就根本不够用,还要输出各种颜色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跪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用扫描方式呢

网友B:
可以这样  一组端口16*7=112>108够用了,IO口16+7=23个。
做成16*7的键盘扫描,扫描结果放入数组中,
引脚复用作为输出,读取数组,例遍数组,点亮对应的led 10ms后熄灭可增加2个口选择颜色。
引脚复用做键盘扫描,扫描结果放入数组中,
循环。。。。。
至于扫描,输出驱动程序,网上很多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