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LM35的温控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20-03-05):
由LM35温度传感器采集信息,当输出低于15时电机开始转动,并通过LCD1602显示温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SDO = P1^3;        //串行数据输出引脚
sbit SCK = P1^5;        //串行时钟引脚
sbit CONV = P1^7;        //转换控制引脚

sbit RS = P2^0;  //寄存器选择线
sbit RW = P2^1;         //读/写控制线
sbit EN = P2^2;         //使能控制线

sbit moto=P3^2;
//-----------------------------------------------------------------
// 延时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8U i;
        while(ms--) for(i = 0; i < 120; i++);
}

//-----------------------------------------------------------------
// 忙等待
//-----------------------------------------------------------------
void Busy_Wait()
{INT8U LCD_Status;                                                //液晶状态字节变量
        do
        { P0=0XFF;
                EN=0;RS=0;RW=1;
                EN=1;LCD_Status=P0;
                EN=0;
        } while (LCD_Status & 0x80);                        //液晶忙继续循环

}

//-----------------------------------------------------------------
// 写LCD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
  Busy_Wait();
        EN=0;RS=0;RW=0;
        P0=cmd;
        EN=1;_nop_();EN=0;
}

//-----------------------------------------------------------------
// 发送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
Busy_Wait();
        EN=0;RS=1;RW=0;
        P0=dat;
        EN=1;_nop_();EN=0;
}

//-----------------------------------------------------------------
// LCD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_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_ms(1);
}

//-----------------------------------------------------------------
// 显示串字符
//-----------------------------------------------------------------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INT8U *str)
{INT8U i = 0;
        code INT8U DDRAM[] = {0x80,0xC0};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 c);

        for ( i = 0; str[i] && i < 16 ;i++)
          Write_LCD_Data(str[i]);

        for (; i < 16; i++)
          Write_LCD_Data(' ');

}
float f_volt;int i_volt;
//-----------------------------------------------------------------
// 读取LTC1864模数转换值(16位,2字节)
//-----------------------------------------------------------------
INT16U Read_ADC()
{
INT8U i;INT16U dat=0x00;
SCK=1;
CONV=0;CONV=1;
        _nop_();_nop_();_nop_();_nop_();
        CONV=0;
        for(i=0;i<16;i++)
        {SCK=0;_nop_();SCK=1;
         dat=(dat<<1)|SDO;
        }
        SCK=0;
        return dat;
}

void delay_time(unsigned int t)
{while(t--);
}

INT8U disp_buff[]="wendu: 000.0oC";

void disp_format(INT8U d,INT8U *a)
{ a[0]=d/10+0x30;a[1]=d%10+0x30; //???????
}
void disp_dotformat(INT8U d,INT8U *a)
{ a[0]=d/10+0x30;a[2]=d%10+0x30; //???????
}
void disp(int dd)
{ INT8U gao,di;
        if(dd<0)
   {dd=-dd;disp_buff[6]='-';}
  else
        {disp_buff[6]=' ';
  }
          di=dd%100;
          disp_dotformat(di,disp_buff+9);
    gao=dd/100;
          disp_format(gao,disp_buff+7);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