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4总出错,麻烦说的清楚一点,我是学渣我真的不会啊

楼主: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8432000L
#define T1MS 1536//1ms定时器

#define unsigned int p3
sbit relay=p3^7;//继电器输出
sbit touch=p1^0;//触摸检测
uc sec,temp;
ut milsec;

void delay(uc i)
{
  while(i) i--;
  }
void InitUart(void);
void InintTimer0(void);
void InitADC(void);
uc GetADCResult(uc ch);

void main()
{
  bit chanal;
  ut save_times,light,voice;
  AUXR=0x00;
  InintTimer0();
  InitADC();
  sec=0;
  relay=0;
  while(1)
  {
    if(chanal)
   {
     light+=GetADCResult(2);//光照强度检测
        save_times++;
        }
    else
    {
      voice+=GetADCResult(6);//声音分贝检测
         }
    chanal=~chanal;
    if(save_times==256)     //消抖
    {
      save_times=0;
         light/=256;
         voice/=256;
       }
      if((light>200)||(voice>50)||(touch==0))relay=1;
      if(sec>=20)relay=0;      //延时输出20秒后灭灯
      delay(200);
      delay(200);
      }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a;                 //8个数据位,无校验
  TMOD=0x20;                 //8位自动装载
  TH1=TL1=-(FOSC/12/32/BAUD);//设置波特率
  TR1=1;                     //使能定时1
  }

void InintTimer0(void)
{
  TMOD|=0x01;
  TL0=T1MS;
  TH0=T1MS>>8;
  TR0=1;
  ET0=1;
  EA=1;
  }

void InitADC(void)
{
  P1=P1M0=0xff;
  P1M1=0x00;
  ADC_DATA=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
}

uc GetADCResult(uc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ADC_FLAG;
  return ADC_DATA;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T1MS;
  TH0=T1MS>>8;
  milsec++;
  if(milsec==1000)
  {
    if(sec<20)sec++;
   }
}

出错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ili.c...
LILI.C(7):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8):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har'
assembling lili.asm...
lili.asm(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9):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1):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2):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3):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4):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5):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6):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7):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0):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1):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2):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3):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4):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5):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6):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7):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9):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0):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1):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lili.asm(3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lili.asm(37):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9):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40):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41):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lili.asm(4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lili.asm(101): error A56: UNBALANCED IF-ENDIF CONTROLS
lili.asm(101): warning A41: MISSING 'END' STATEMENT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2020-03-06):
#define xxx P3
sbit relay=P3^7;//继电器输出
sbit touch=P1^0;//触摸检测

网友B:
程序不完整,缺少头文件,P1、P3要用大写。给你补充完整并修改可以通过编辑。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T1MS 1536               //1ms定时器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时钟速度控制位

//#define unsigned int p3

sbit relay = P3^7;//继电器输出
sbit touch = P1^0;//触摸检测
uc sec,temp;
ut milsec;

void delay(uc i)
{
  while(i) i--;
}
void InitUart(void);
void InintTimer0(void);
void InitADC(void);
uc GetADCResult(uc ch);

void main()
{
        bit chanal;
        ut save_times,light,voice;
        AUXR=0x00;
        InintTimer0();
        InitADC();
        sec=0;
        relay=0;
        while(1)
        {
                if(chanal)
                {
                        light+=GetADCResult(2);//光照强度检测
                        save_times++;
                }
                else
                {
                        voice+=GetADCResult(6);//声音分贝检测
                }
                chanal=~chanal;
                if(save_times==256)     //消抖
                {
                        save_times=0;
                        light/=256;
                        voice/=256;
                }
                if((light>200)||(voice>50)||(touch==0))relay=1;
                if(sec>=20)relay=0;      //延时输出20秒后灭灯
                delay(200);
                delay(200);
        }
}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0x50;                 //8个数据位,无校验
  TMOD|=0x20;                 //8位自动装载
  TH1=TL1=-(FOSC/12/32/BAUD);//设置波特率
  TR1=1;                     //使能定时1
}
*/
void InintTimer0(void)
{
  TMOD|=0x01;
  TL0=T1MS;
  TH0=T1MS>>8;
  TR0=1;
  ET0=1;
  EA=1;
}

void InitADC(void)
{
  P1=P1M0=0xff;
  P1M1=0x00;
  ADC_DATA=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2);
}

uc GetADCResult(uc ch)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ADC_FLAG;
  return ADC_DATA;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T1MS;
        TH0=T1MS>>8;
        milsec++;
        if(milsec==1000)
        {
                if(sec<20)sec++;
        }
}

网友C:
像我们初学者,抄程序时,一定注意基本的语法及大小写,有时候一个分号错误,编译时能出一大串错误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完整,缺少头文件,P1、P3要用大写。给你补充完整并修改可以通过编辑。

大佬你好,我试过了,可是错误还是很多,我目标是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仿真软件里把hex文件导入单片机,是我的软件不对吗,求指导,谢谢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ili.c...
lili.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2052AD.H'
LILI.C(16):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17):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34): error C202: 'AUXR':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38):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57): error C202: 'touch':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57):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58):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74): error C202: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75): error C202: 'TL0':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76): error C202: 'TH0':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77): error C202: 'TR0':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78): error C202: 'ET0':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79): error C202: 'EA':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84):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85): error C202: 'P1M1':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86): error C202: 'ADC_DATA':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87):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93):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98):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99): error C202: 'ADC_CONTR':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100): error C202: 'ADC_DATA':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104): error C202: 'TL0': undefined identifier
LILI.C(105): error C202: 'TH0': undefined identifier
assembling lili.asm...
lili.asm(1): error A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2052AD.H'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2):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3): error A50: BIT-ADDRESS EXPECTED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4):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5):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6):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7):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8):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19):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20):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21): error A9: SYNTAX ERROR
F:\KEIL C51 UVISION ZCJ\C51\INC\INTRINS.H(22):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19):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1):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2):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3):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4):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5):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6):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7):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2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0):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1):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2):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3):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4):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5):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6):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7):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39):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40):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41):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lili.asm(4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lili.asm(47):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48):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49):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50): error A9: SYNTAX ERROR
lili.asm(51): error A21: EXPRESSION WITH FORWARD REFERENCE NOT PERMITTED
lili.asm(51):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lili.asm(111): error A56: UNBALANCED IF-ENDIF CONTROLS
lili.asm(111): warning A41: MISSING 'END' STATEMENT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E:
上面的代码是你自己写的?能出现上百个错误
一个初学者一下就写那么多代码,是不行的,要是复制人家更不行,永远学不会
你应该从最简单的开始,点亮一个灯开始,最多十来行代码
一下子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F:
记得格式是STC12C2052AD.H
下面是头文件,和之前写的c文件一个文件夹里。重新编译。
#ifndef __STC12C2052AD_H_
#define __STC12C2052AD_H_

/////////////////////////////////////////////////

/* The following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

/* sfr  AUXR  = 0x8e; */
/* sfr  IPH   = 0xb7; */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
sfr  WDT_CONTR = 0xe1;

/* ISP_IAP_EEPROM Register */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 IDLE, Clock Divider */
sfr IDLE_CLK  = 0xc7;
sfr WAKE_CLKO = 0x8F;

/* I_O Port Mode Set Register */
sfr P0M0  = 0x93;
sfr P0M1  = 0x94;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fr P2M0  = 0x95;
sfr P2M1  = 0x96;
sfr P3M0  = 0xb1;
sfr P3M1  = 0xb2;

/* SPI Register */
sfr SPSTAT  = 0x84;
sfr SPCTL   = 0x85;
sfr SPDAT   = 0x86;

/* ADC Register */
sfr ADC_CONTR  = 0xc5;
sfr ADC_DATA   = 0xc6;
sfr ADC_LOW2   = 0xbe;

/* PCA SFR */
sfr CCON   = 0xD8;
sfr CMOD   = 0xD9;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fr CCAPM2 = 0xDC;
sfr CCAPM3 = 0xDD;
sfr CCAPM4 = 0xDE;
sfr CCAPM5 = 0xDF;

sfr CL     = 0xE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1L = 0xEB;
sfr CCAP2L = 0xEC;
sfr CCAP3L = 0xED;
sfr CCAP4L = 0xEE;
sfr CCAP5L = 0xEF;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1H = 0xFB;
sfr CCAP2H = 0xFC;
sfr CCAP3H = 0xFD;
sfr CCAP4H = 0xFE;
sfr CCAP5H = 0xFF;

sfr PCA_PWM0 = 0xF2;
sfr PCA_PWM1 = 0xF3;
sfr PCA_PWM2 = 0xF4;
sfr PCA_PWM3 = 0xF5;
sfr PCA_PWM4 = 0xF6;
sfr PCA_PWM5 = 0xF7;

/*  CCON  */
sbit CF    = CCON^7;
sbit CR    = CCON^6;
sbit CCF5  = CCON^5;
sbit CCF4  = CCON^4;
sbit CCF3  = CCON^3;
sbit CCF2  = CCON^2;
sbit CCF1  = CCON^1;
sbit CCF0  = CCON^0;

/* Above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

/*--------------------------------------------------------------------------
REG51F.H

Header file for 8xC31/51, 80C51Fx, 80C51Rx+
Copyright (c) 1988-1999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odification according to DataSheet from April 1999
- SFR's AUXR and AUXR1 added for 80C51Rx+ derivatives
--------------------------------------------------------------------------*/

/*  BYTE Registers  */
sfr P0   = 0x80;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fr P1   = 0x9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fr P2   = 0xA0;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fr P3   = 0xB0;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  80C51Fx/Rx Extensions  */
sfr AUXR   = 0x8E;
/* sfr AUXR1  = 0xA2; */
sfr SADDR  = 0xA9;
sfr IPH    = 0xB7;
sfr SADEN  = 0xB9;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 alternatively "FE"
sbit FE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sbit T2EX = P1^1;
sbit T2   = P1^0;

/*  T2CON  */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T2CON^0;

/* PCA Pin */

sbit CEX3 = P2^4;
sbit CEX2 = P2^0;
sbit CEX1 = P3^5;
sbit CEX0 = P3^7;
sbit ECI  = P3^4;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PCA_LVD  = IE^6;
sbit EADC_SPI  = IE^5;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sbit PPCA_LVD  = IP^6;
sbit PADC_SPI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endif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好,我试过了,可是错误还是很多,我目标是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仿真软件里把hex文件导入单片机,是 ...

你的程序直接拿别人的来编译,第一个警告就是打不开STC12C2052AD.H,说明你没有这个文件,你可以试试用<reg52.h>代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好,我试过了,可是错误还是很多,我目标是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仿真软件里把hex文件导入单片机,是 ...

看你的错误,是不是头文件没有添加到include路径下,无法链接。

网友I:
最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可以在网上找个最 简单的工程模板,这样一般不会出错。然后把复杂的工程一点点的复制到简单工程模板里,复制一点就编译一下,这样出的错也容易查找。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好,我试过了,可是错误还是很多,我目标是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仿真软件里把hex文件导入单片机,是 ...

你头文件都还没添加吧,用stc-isp去生成一个头文件添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