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扫码枪显示程序 超市收银系统设计

楼主(2020-03-05):
该设计是基于51单片机的超市收银系统,主要就是将扫码枪扫出的码通过51单片机显示到显示屏中。这里我能够成功的实现将扫码枪扫个码在屏幕中显示出来,但是这里是基于超市收银的,我将它屏蔽了,在主程序中是一个for循环。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尝试一下。该程序我已经通过测试没有问题。同时它还能够使用eeprom将总价储存,上电后按一下按键就能够恢复。
该板子上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单片机复位按键,另一个是控制按键。扫码枪先扫码,然后按一下得出总价钱,再按一下清零,重新输入。扫码枪和单片机之间要用Ttl转Rs 232转换转换。其他的注意事项我总结了一下在下边:
1.扫码枪用九针串口
2.用ttl转串口的转换器
3.二维码共有13位,串口接收会有14位
  第14位是停止位,所以编程显示时要
  留14位,显示13位;
4.一般扫码枪波特率是9600,无校验位
   有一个停止位;
5.串口发送,单片机接收的是ascii码,
  串口发单片机接收     实际数值
       0x30                0
       0x31                1
       0x32                2
       0x33                3
        ...               ...
       0x39                9

要用条件语句来转化一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这是电路板

这是电路板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n511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j=0,zj=0,i=0;                             //商品单价和总价数
uint zj=0,dzj,i=0;                     //总价          dzj掉电后的数据
sbit PIN_RXD = P3^0;                          //串口
sbit PIN_TXD = P3^1;                          //串口
sbit k1=P2^3;
bit RxdEnd = 0;                                          //串口
bit RxdOrTxd = 0;                                  //串口
bit TxdEnd = 0;                                          //串口

unsigned char RxdBuf = 0;                  //串口
unsigned char TxdBuf = 0;                  //串口
//***********iic**********************************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I2CStart();
extern void I2CStop();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ACK();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extern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E2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extern void E2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

void delay(uchar x);
void shuzi(uchar x,uchar y,uchar e ) ;
//void lcd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串口
void StartRXD();                                                                        //串口
//void StartTXD(unsigned char dat);                                        //串口
void jiaqian(uint unmber);
void jiaqian(uint unmber);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
void Delay1ms();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uchar huan[13]={0,0,0,0,0,0,0,0,0,0,0,0,0};
uchar wenben[13]={0,0,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font6_16[][12]={
0xF8,0x04,0x04,0x04,0xF8,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0
0x00,0x08,0xFC,0x00,0x00,0x00,0x00,0x02,0x03,0x02,0x00,0x00,          //1
0x18,0x84,0x44,0x24,0x18,0x00,0x03,0x02,0x02,0x02,0x02,0x00,         //2
0x08,0x04,0x24,0x24,0xD8,0x00,0x01,0x02,0x02,0x02,0x01,0x00,         //3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i=0,ki=0,zi=1;          //gzj=总价的ge位,...         ,gzj,szj,bzj,qzj
        unsigned char buf[4];
        unsigned char cbuf[4];
        bit flag=0,flag1=1;
        lcdinit();
                jibenxianshi();                         //显示基本格局
                shuzi(24,0,10 );                 //:

             shuzi(36,2,0 );                //0           单价哪一行
                 shuzi(43,2,0 );                //0
                 shuzi(49,2,11 );                //.
                 shuzi(55,2,0 );                 //0
                 shuzi(24,2,10 );                 //:

                 shuzi(36,4,0 );                //0           总价哪一行
                 shuzi(42,4,0 );                //0
                 shuzi(48,4,0 );                //0
                 shuzi(54,4,11);                //.
                 shuzi(60,4,0 );                 //0
                 shuzi(24,4,10 );                 //:           总价前的冒号

                EA = 1;                                                                //串口
            ConfigUART(9600);                                                //串口
                k1=1;
    while(1)
        {

//********************************************************
if(huan[0]==6&&huan[1]==9&&huan[2]==4&&huan[3]==2&&huan[4]==7)        //商品一  69427
{
                  shuzi(36,2,1 );                //1
                  shuzi(43,2,2 );                //2
                  shuzi(49,2,11 );                //.
                  shuzi(55,2,0 );                 //3
                    shuzi(65,0,1);         //商品1
                    zj=zj+120;

                buf[3]=zj/1000;                 //千
            buf[2]=zj/100%10;         //百
            buf[1]=zj/10%10;         //十
        buf[0]=zj%10;                 //个
           E2Write(buf,0x90,4);        //E2Write(buf, 0x90, sizeof(buf));
                        delay(50);
//                  jiaqian(zj);
                    huan[0]=0;
                        huan[1]=0;
                        huan[2]=0;
                        huan[3]=0;

}

if(huan[0]==6&&huan[1]==9&&huan[2]==5&&huan[3]==4&&huan[4]==4)         //商品2    69544
{
                  shuzi(36,2,0 );                //0
                  shuzi(43,2,4 );                //4
                  shuzi(49,2,11 );                //.
                  shuzi(55,2,0 );                 //0
                  shuzi(65,0,2);                //商品2

                  zj=zj+40;
                buf[3]=zj/1000;                 //千
            buf[2]=zj/100%10;         //百
            buf[1]=zj/10%10;         //十
        buf[0]=zj%10;                 //个
           E2Write(buf, 0x90,4);         //          E2Write(buf, 0x90, sizeof(buf));

                        delay(50);
//          jiaqian(zj);
                    huan[0]=0;
                        huan[1]=0;
                        huan[2]=0;
                        huan[3]=0;

}

  if(huan[0]==6&&huan[1]==9&&huan[2]==7&&huan[3]==1&&huan[4]==1)  //商品3   69711
{
                  shuzi(36,2,0 );                //0
                  shuzi(43,2,8 );                //8
                  shuzi(49,2,11 );                //.
                  shuzi(55,2,0);                 //3
                  shuzi(65,0,3);                //商品3

                  zj=zj+80;

                buf[3]=zj/1000;                 //千
            buf[2]=zj/100%10;         //百
            buf[1]=zj/10%10;         //十
        buf[0]=zj%10;                 //个
           E2Write(buf, 0x90, 4);        //          E2Write(buf, 0x90, sizeof(buf));
                        delay(50);
//           jiaqian(zj);
                    huan[0]=0;
                        huan[1]=0;
                        huan[2]=0;
                        huan[3]=0;

}

//*******************************************************

  if(huan[0]==0&&huan[1]==0&&huan[2]==0&&huan[3]==0&&huan[4]==0)
{
                shuzi(65,0,12);                 //商品

                  shuzi(36,2,0 );                //0
                  shuzi(43,2,0 );                //0
                  shuzi(49,2,11 );                //.
                  shuzi(55,2,0 );                 //0

}
////*****************成功在显示屏上显示二维码对应的数字**************************************
//                           for(ii=0;ii<13;ii++)
//                         {
//                        shuzi(ki,4,huan[ii]);
//                                 ki=ki+6;
//                                 if(ki>=77)
//                                 ki=0;
//                         }
//                         delay(200);
////********************************************
//
         if(k1==0&&flag1==1)        //
                {
      delay(150);
        if(k1==0&&flag1==1)//
                 {

           E2Read(buf, 0x90,4);           //  E2Read(cbuf, 0x90, sizeof(buf));
                 delay(100);
              dzj=buf[3]*1000+buf[2]*100+buf[1]*10+buf[0];
                  zj=dzj;
                  jiaqian(zj);

                   flag1=0;
                    shuzi(78,0,1);

           }

           }
//
//
           if(k1==0&&flag1==0)
                {
        delay(150);
                        if(k1==0&&flag1==0)
                 {

                    huan[0]=0;
                        huan[1]=0;
                        huan[2]=0;
                        huan[3]=0;
                        huan[4]=0;
                        jiaqian(0);
                           zj=0;
                          buf[3]=0;                 //千
                    buf[2]=0;         //百
                    buf[1]=0;         //十
                buf[0]=0;                 //个
           E2Write( cbuf, 0x90, 4);///         E2Write( buf, 0x90, sizeof(buf));
                        delay(150);
                           flag1=1;
                        shuzi(78,0,2);
           }
           }

        }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j;
  for(j=x;j>0;j--)
  for(i=110;i>0;i--);
}

/***********************************************************
/*        5110相关程序
/***********************************************************/
void shuzi(uchar x,uchar y,uchar e )    //12*16
{
           uchar j,k;
     lcdsetxy(x,y);
   for(j=0;j<6;j++)
   {
     lcdwritebyte(font6_16[e][j],1);

   }
   lcdsetxy(x,y+1);
      for(k=6;k<12;k++)
   {
     lcdwritebyte(font6_16[e][k],1);
        }

}

void jiaqian(uint unmber)
{
   uchar ge,shi,bai,xs;                  //xs=小数

//   xshu=
   xs= unmber%10;
   ge=unmber/10%10;
   shi=unmber/100%10;
   bai=unmber/1000;

         shuzi(36,4,bai);                //0           总价哪一行
         shuzi(42,4,shi);                //0
         shuzi(48,4,ge);                //0
         shuzi(54,4,11);                //.
         shuzi(60,4,xs);                 //0

}

/********************************************************************
/*串口相关程序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f(SBUF==0x30)
           huan[i]=0;
        else
        if(SBUF==0x31)
           huan[i]=1;
        else
        if(SBUF==0x32)
        {
          huan[i]=2;
        }
                else
        if(SBUF==0x33)
        {
          huan[i]=3;
        }
            else
        if(SBUF==0x34)
        {
          huan[i]=4;
        }
                else
        if(SBUF==0x35)
        {
          huan[i]=5;
        }
                else
        if(SBUF==0x36)
        {
          huan[i]=6;
        }
                else
        if(SBUF==0x37)
        {
          huan[i]=7;
        }
                else
        if(SBUF==0x38)
        {
          huan[i]=8;
        }
                else
        if(SBUF==0x39)
        {
          huan[i]=9;
        }
        i++;
        if(i>=14)
        i=0;
        }

}
/***************************************************************
/*         eeprom 相关程序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E2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
//        do{
//                I2CStart();
//                if(I2CWrite(0x50 << 1))
//                {
//                        break;
//                }
//                I2CStop();
//          }while(1);
//        I2CWrite(addr);
//        I2CStart();
//        I2CWrite((0x50 << 1) | 0x01);
//        while(len > 1)
//        {
//                *buf++ = I2CReadACK();
//                len--;
……………………

网友A(2021-08-03):
正在研究单片机和扫描枪通讯,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