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继电器的电路接在STC12C2052AD单片机的P3.7/PCA0/PWM0引脚上??求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05):
单片机是可编程器件,估计你这个电路这么接是因为单片机内部程序定义此引脚为继电器驱动脚。假设单片机内部程序让另外一个管脚做驱动,那么电路就会接在另外一个管脚上,所以单片机的管脚做什么用大多数都是由其内部程序决定的。

网友B:
想接到哪个脚,完全是你的自由

网友C:
接在哪个IO口都行呀,主要是控制Q2进行开关作用

网友D:
你要看下用那P几口,有些口你这个电路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E:
有些口电路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F:
根据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