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8R8的PC13,PC14,PC15,PD0,PD1可以作为普通IO口吗?

楼主(2020-03-05):
想用彩屏,却发现引脚不够用了。这个几个引脚可以作为普通IO口吗?可以的话怎么配置

网友A:
可以的,只需要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不接晶振可以,要接晶振就不行了,初始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C:
        /*
        *需要将PWR->CR的DBP为置1才可以关闭LSE
        */
        PWR->CR|=1<<8;
        CLEAR_BIT(RCC->BDCR, RCC_BDCR_LS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