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8仿真单片机tm1637时按键程序不工作,怎么解决?哪位给点意见啊!

楼主:
/*
截止2020.3.5,用protues8.8能正常仿真tm1637进行数码管显示,但是不能正常仿真按键检测,
经与keil4联调后发现,在仿真时DIO端口一直为0,哪怕写上DIO=1;但是实际DIO依然为0;
导致按键检测的返回值为0x00;目前还不能找到原因,
根据tm1638使用经验,大概率是protues软件问题,个人分析。
示例程序由官方程序修改,电路也按照官方要求连线。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指令头文件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宏定义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CLK=P1^0;                                                                 //定义CLK
sbit DIO=P1^1;                                                                 //定义DIO

/********************定义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显示数据0-F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数码管不显示

/********************延时函数,延时nm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for(i=0;i<550;i++);
}

/********************Start函数*************************/
void I2CStart()
{
        DIO=1;
        CLK=1;
        nop;
        DIO=1;
        nop;
        DIO=0;
        nop;
        CLK=0;
}

/********************Stop函数*************************/
void I2CStop()
{
    CLK=0;
    nop;
    nop;
    DIO=0;
    nop;
    nop;
    CLK=1;
    nop;
    nop;
    nop;
    DIO=1;
    nop;
    CLK=0;
    DIO=0;
}

/***************发送8bit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I2CWrite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oneByte&0x01)
          DIO=1;
        else
          DIO=0;
        nop;
    CLK=1;
    oneByte=oneByte>>1;
  }
                                                                                  //8位数据传送完
        CLK = 0;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nop;
        while(DIO==1);
        nop;
        CLK = 1;
        nop;
}

/***************读按键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_key()
{
        unsigned char rekey=0,i;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2);                                                         //写读键指令0x42
        DIO=1;
        for(i=0;i<8;i++)
        {
                CLK=0;
                nop;
                nop;
                rekey=rekey>>1;                                                           //先读低位
                nop;
                nop;
                CLK=1;
                if(DIO)
                  rekey=rekey|0x80;
                else
                  rekey=rekey|0x00;
                nop;

        }

                CLK = 0;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nop;
                nop;
                while(DIO==1);
                nop;
                nop;
                CLK = 1;
                nop;
                nop;
                I2CStop();

                return rekey;
}

/************显示函数,地址自加一************/
void disp0(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0);                                  //数据命令设置:地址自动加1,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c0);                                  //地址命令设置:初始地址为00H
        for(i=0;i<6;i++)                                  //发送6字节数据到显存
        {
        I2CWritebyte(*p);
        p++;
        }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C);                                 //显示控制命令:开显示,脉冲宽度为11/16.
        I2CStop();

}

/************显示函数,固定地址写数据************/
void smg_disp(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value)
{
        I2CStart();
        I2CWritebyte(0x44);                                 //数据命令设置:固定地址,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C0+add);                                //地址命令设置:写入add对应地址

        I2CWritebyte(~CODE[value]);                        //给add地址写数据
        I2CStop();

        I2CStart();
        I2CWritebyte(0x8C);                                //显示控制命令:开显示,脉冲宽度为11/16.
        I2CStop();

}

/************按键处理函数,按键数据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void key_process()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read_key();                                   //读取按键返回值
  P0=temp;                //用于直观显示rekey的值

if(temp!=0xff)
{
  disp0(TAB);                                           //清屏
  switch(temp)
  {
                case 0xf7 : smg_disp(0,1);break;                  //K1与SG1对应按键按下,显示1
        case 0xf6 : smg_disp(1,2);break;                  //K1与SG2对应按键按下,显示2
        case 0xf5 : smg_disp(2,3);break;                  //K1与SG3对应按键按下,显示3
        case 0xf4 : smg_disp(3,4);break;                  //K1与SG4对应按键按下,显示4
        case 0xef : smg_disp(4,5);break;                  //K2与SG1对应按键按下,显示5
        case 0xee : smg_disp(5,6);break;                  //K2与SG2对应按键按下,显示6

  }
}
}

void main()
{
    smg_disp(0,6);
        smg_disp(1,5);
        smg_disp(2,4);
        smg_disp(3,3);
        smg_disp(4,2);
        smg_disp(5,1);
        delay_nms(1);

        while(1)
        {
                key_process(); //问题:按键程序无用
                delay_nms(100);
        }

}

电路

电路

时序及说明

时序及说明

网友A(2020-03-05):
电路图发个全的看看。主要看不到DIO引脚接线全图。你可断开mcu与芯片的DIO连接,写入P1^1=1,观察是否可以拉高。再观察芯片DIO引脚是高还是低,这个通讯结构时序貌似就是I2C,正常情况应该双高释放总线,如果DIO上电就是低电平,则芯片的仿真有问题。查看属性设置能否解决。

网友B:
延迟时间应该要设置长一点吧,一般IO端口的工作频率比CPU主频低很多,我看你延迟用的nop,估计不够

网友B:
IO端口工作频率比CPU低很多,延迟设置长一点应该是可以的。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Proteus 8.8 SP1版本的license怎么搞的?怎么破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发个全的看看。主要看不到DIO引脚接线全图。你可断开mcu与芯片的DIO连接,写入P1^1=1,观察是否可以 ...

1、单独测试DIO,能正常工作。2、传入一位后双高释放总线,DIO依然为0.

3、tm1637属性对话框如图,没看到什么能改的????
4、延时改为delay100us(1)和delay100us(10)进行测试,按键均不工作。

搞不定就用实物,不仿真了

tm1637电路

tm1637电路

tm1637属性对话框

tm1637属性对话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延迟时间应该要设置长一点吧,一般IO端口的工作频率比CPU主频低很多,我看你延迟用的nop,估计不够

延时改为delay100us(1)和delay100us(10)进行测试,按键均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端口工作频率比CPU低很多,延迟设置长一点应该是可以的。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Proteus 8.8 SP1版本的lice ...

网上找的,安装后就已经破了

网友D(2021-01-20):
相同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应该DIO端口的问题,改为INPUT应该可以,问题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E(2025-12-10):
5年了,大家解决了么?我这里也遇到这个问题。网上有关这个问题也是一团乱麻,没任何效果。deepseek更是懵的。这成悬疑了!官方那个参考例程在这按键仿真里完全不起作用。tm1637这个PROTEUS模型,既然有K1K2,应该说是可以用的啊。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年了,大家解决了么?我这里也遇到这个问题。网上有关这个问题也是一团乱麻,没任何效果。deepseek更是懵 ...

你开个帖子把仿真和程序发上来看看,TM1637模型是没有问题的,我做了简单测试,按下相应按键,P2口输出相应键值是正确的。

网友F:
程序是错的,TM1637虽然是共阳管驱动器,但是应该使用共阴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