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PI总线通信时,为什么先要给MISO高电平?

楼主(2020-03-05):
void write(uchar a)
{
        uchar i=0;
        SI=1;  ####请教下各位大神,为什么这个位置要置1,我试了下,写0是不行的。
        for(i=0;i<8;i++)                  //8位数据串行输出
        {
                SCK=0;                          //时钟 低电平
                SO=(a&0x80);         //口首先输出高位
                a=a<<1;                          //a左移一位,为下一次输出做准备
                SCK=1;                          //时钟上升沿 , 存储器读电平
                delay(5);                  //延时一小会
        }
}

网友A:
si是输入?为什么写呢

网友B:
发送数据SI不用写就行了,写0就接收不到数据了,SPI原则是发送数据同时会把从机读出一次,不管有没有用,你可以看一下SPI原则,还有文中左移一位也不是你理解的为下一次输出做准备,而是最低位为0表示发送完成,最高位为识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是输入?为什么写呢

SI是单片机的SPI数据输入接口,也就是MISO接口,我简写成SI.我现在只是想写一个单片机从SPI读数据的程序。奇怪的是,这个SI我写1就正常可以读出数据,只要写0,就读不出任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数据SI不用写就行了,写0就接收不到数据了,SPI原则是发送数据同时会把从机读出一次,不管有没有用,你 ...

SI是单片机的SPI数据输入接口,也就是MISO接口,我简写成SI.我现在只是想写一个单片机从SPI读数据的程序。奇怪的是,这个SI我写1就正常可以读出数据,只要写0,就读不出任何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是单片机的SPI数据输入接口,也就是MISO接口,我简写成SI.我现在只是想写一个单片机从SPI读数据的程序 ...

接收数据不用写SI,直接发送指令就行,还有接收数据要再发送一次,等于要接收一次数据,主机要发送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数据SI不用写就行了,写0就接收不到数据了,SPI原则是发送数据同时会把从机读出一次,不管有没有用,你 ...

确实,测试了下,这个MISO什么都不写就可以,写1也可以,就是不能写0.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