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长按按键唤醒掉电模式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3-05):
今天突然翻百度长按按键唤醒掉电模式,没有发现有资料介绍,于是自己用STC15W408AS做了个实验,用于长按按键唤醒。
构思如下,查数据手册表示,掉电模式无系统时钟,外部设备除掉电前开启唤醒的外设一律停止工作,故想用系统执行任务判断按下时间是不可能了,但注意到数据手册中写到,唤醒后执行下一条语句后转向中断服务程序,于是想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按键按下时长,并作出处理,短按则再次进入掉电状态,长按则唤醒。实验代码如下,基本实现了长按唤醒led发光,再次长按掉电led熄灭,正常状态短按则改变led状态。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2;
sbit k1  =P3^2;//STC15W408AS此脚为外部中断0,在非掉电模式下做按键用,按一次led改变一次状态。
uint num=0,kn=0;
uchar km;
void delay (uint yc)//仅在唤醒掉电时用
{
uint i,j;
for (i=yc;i>0;i--)
     for (j=100;j>0;j--);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11.0592M晶振定时1ms数为1000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10) //如果到了10次,说明10ms秒时间
                {
                if(k1==0)
                        {
                        kn++;
                        if(kn>200)//长按标志
                                led1=1;
                        }
                if(k1==1)
                {
                        if(kn>0&&kn<100)//短按判定
                        {
                                led1=~led1;
                                kn=0;
                        }
                        if(kn>200)//长按判定
                        {
                                kn=0;
                                IT0 = 1;
                                EX0 = 1;
                                PCON = 0x02;
                                delay(10);//手册中写到,唤醒会执行中断命令后一条语句之后转向中断服务程序,故在此设置一个唤醒执行语句。
                        }
                }
                num=0;//重新计数
        }
        }
}
void T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num++;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uint x=0;
        IT0=0;
        EX0=0;
        while(k1==0)
        {
                x++;
                delay(10);
                if(x>=1000)
                        led1=0;//唤醒标志
        }
        if(x<1000)
        {
                IT0=1;
                EX0=1;
                PCON=0x02;
                delay(10);
        }
}

网友A:
明天试试  尝试看看是否可以  谢谢楼主

网友B:
正在学习掉电模式

网友C:
楼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在写个计时程序的时候,按键后会重新清零计时,可是不松手计时就不会重新开始,如何实现按下键清零,不松手还是会计时。还请指教。

网友D(2020-05-20):
楼主掉电模式功耗多少??我设置成掉电模式还有1.6MA的电流

网友E(2020-07-07):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掉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在写个计时程序的时候,按键后会重新清零计时,可是不松手计时就不会重新开始,如 ...

按键中断吧,检测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掉电模式功耗多少??我设置成掉电模式还有1.6MA的电流

8051单片机内部上拉不可关断,STC15以后的可以设置I/O口关闭上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