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智能小车程序(串口遥控+PID跟随+避障)

楼主(2020-03-05):
本项目由两块arduino nano搭建,具有遥控功能,直线自动跟随功能,避障功能(采用一个超声波,没有进行详细的计算,所有效果相对较差,将车速调慢会好很多)    三种模式可以由遥控切换。
以下为部分代码:
byte ad[8] = {0,0,0x6f,0,0,0,0,0};
int sx,sy;
//-----------------------------------------     避障
#define scanning_angle 90 //扫描角度
#define distance 50 //避障距离
#define jkl 45 //前进速度
int i=scanning_angle,j,cm;
int trig = 11;
int echo = 12;
int servoPin = 13;
boolean o=false;
void self_motion_init_pin()  //引脚定义
{
  pinMode(trig,OUTPUT);
  pinMode(echo,INPUT);
  pinMode(servoPin,OUTPUT);//设置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
void self_motion_distance()    //计算超声波距离
{
  long us;
  digitalWrite(trig,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LOW);
  us = pulseIn(echo,HIGH);
  cm = us*17/1000;
}
void self_motion_servo(int angle) //定义一个脉冲函数  发送50个脉冲  舵机
{
  for(int i=0;i<50;i++){
    int pulsewidth = (angle * 11) + 500; //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的脉宽值
    digitalWrite(servoPin, HIGH);   //将舵机接口电平至高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  //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digitalWrite(servoPin, LOW);    //将舵机接口电平至低
    delayMicroseconds(20000 - pulsewidth);
  }
}
void self_motion_go()   //车辆运行程序
{
    digitalWrite(5,LOW); analogWrite(9,jkl); digitalWrite(6,LOW); analogWrite(10,jkl);//前进
    if((i>60)&&(cm<distance))
    {
      analogWrite(9,jkl+40); digitalWrite(5,LOW); digitalWrite(6,LOW); analogWrite(10,jkl-20);//右转
    }
    if((i<60)&&(cm<distance))
    {
      digitalWrite(5,LOW); analogWrite(10,jkl-20); analogWrite(10,jkl+40); digitalWrite(6,LOW);//左转
    }
    if((i==60)&&(cm<(distance+10))&&(j>=5))
    {
      digitalWrite(9,LOW); digitalWrite(5,HIGH); digitalWrite(10,HIGH); digitalWrite(6,LOW);//左转
    }
    if((i==60)&&(cm<40)&&(j<5))
    {
      digitalWrite(9,HIGH); digitalWrite(5,LOW); digitalWrite(10,LOW); digitalWrite(6,HIGH);//右转
    }
}
void self_motion_procedure()   //控制舵机旋转角度  控制前进倒退   避障总程序
{
  j=random(0,10);  //随机数
  if(i>=scanning_angle+60) o=true;
  if(i<=scanning_angle-60) o=false;
  if(o==1) i=i-15;
  if(o==0) i=i+15;
  self_motion_servo(i);
  self_motion_distance();
  self_motion_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