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0-03-05):
此驱动电路的R1 C1是构成低通滤波,D1的作用是干什么?

网友A:
多重保护电路之一,左边的那些都可以不加。
这个D1的想象作用是当反接或这电路耦合到一个超强的反向电压时可以保护光耦。

网友B:
D1没什么用,可以省掉。R1、C1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C:
D1的作用保护光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的作用保护光耦

高速时续流;反向电压保护

网友D:
高速时续流;反向电压保护

网友E:
用来保护光耦的

网友F:
这个电路中看到光耦上端接24V VCC,估计应该是某开关电源的整流输出端,开关电源在上电阶段会产生电压很高的输出尖峰(甚至可以达上千V)持续时间极短,一般开关电源中自带阻容肖特基二极管吸收电路,可以消除尖峰但不能保证在稳定工作前100%消除尖峰。此处也是有备无患的用这个二极管吸收尖峰,反向击穿消除尖峰的作用。避免损坏光耦。注:1n4007反向击穿电压为1000V。

网友G:
钳位,防止在光耦的输入二极管上产生过高的反向电压击穿光耦输入。因为D1的正向导通电压只有0.7V,所以即使再高的反向电平加到X0和VCC端,光耦的2脚也会被限制在不到1V的电平上,起到保护光耦的作用

网友H:
在工控环境中防止外部反向电压击穿光耦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I:
作用就是保护

网友J:
D1提供光耦的反向电压保护

网友K:
光耦确实没必要用,只有继电器才有必要,不然线圈会产生负电压会烧控制电器

网友L:
还是保护作用,防止反向击穿。  运放电路有时也会这样应用

网友M:
防止负脉冲损坏光耦或光耦次级误动作

网友N:
保护光耦

网友O:
用来保护光耦的,防止负脉冲损坏光耦或光耦次级误动作。

网友P:
反向电压保护

网友Q:
起保护的作用,防止反向电压击穿损坏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