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相关,可以跳跃式的连续写入多个寄存器吗?

楼主(2020-03-05):
如果通过i2c连续发送数据,硬件会自动递增寄存器地址。既可以按寄存器地址顺序连续写入。但我想知道的是,是否可以不是按地址顺序,而是跳跃式的连续写入多个寄存器。还是只能停止发送后,重新发送广播+地址+数据反复进行??

网友A:
这个取决于IIC器件本身的特性,有的不行,只能:起始+写入地址+写入数据+停止
有的就可以不用写入停止信号,起始信号+写入地址+写入数据+写入地址+写入数据......停止信号
你要看器件本身的数据手册来写入的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如果你想随机写,那只能是重新发送,只有地址是连续地址的时候才可以让I2C设备地址自加。